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改装】+台灯供电系统LEVEL UP过程详解

楼主(2019-09-10):
之前中秋博饼获得一个可充电台灯,放了很久没用,里面电池坏掉了,后面更换了锂电池进去。因为是后期补拍的照片,因此没有原始状态的照片,只能在这里把改装过程详细描述一下。

下图是台灯和拆装工具,改装时还用到了烙铁,因为是补拍照片,所以没有把烙铁也拿出来。

台灯是5V供电,下图是充电接口、指示灯和切换开关,以及台灯参数标签。

内置电池原本应该是铅酸电池,拆开测量时几乎已经没有电压了,于是更换为锂电池。
下图为改装完成之后的内部结构。

更换的电池为两颗三星25R锂电池并联,并附带电池管理系统(BMS)。
下图为台灯主控板。

其中供电部分示意图如下。改装前:

改装后:

台灯工作原理:
开关切换为外置时,由适配器直接给控制电路供电,并且检测电路检测不到电压,于是控制电路正常工作,电池处于悬空状态。
开关切换为内置时,由电池给控制电路供电;没接适配器时,检测电路检测不到电压,控制电路正常工作;接上适配器时,检测电路检测到电压,控制电路禁止输出,进行充电。

更换为锂电池后增加了BMS板,对锂电池的充放电过程进行智能管理。
因为工作就是研发各种电池管理系统电路板,于是取了一块废板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接到锂电池上:

这块板原来是充电宝的控制板,有单片机进行复杂的控制管理,现在只用到里面的单节电芯充放电保护,于是把单片机等多余的器件焊掉,引出接线接入电路。
包上电工胶带之后接到台灯里面:

用衬垫将电池固定住之后,盖上后壳,锁上螺丝之后,改装完成!

该台灯有两处LED,通过一个触控按钮控制,触控按钮底下是一个弹簧,引出一根线接到控制板上,为电容感应式触控。
通过短按触控按钮可以切换点亮两个LED,长按触控按钮可以调节当前LED的亮度。

以上即是本次改装的全部内容,很简单,改装完成之后台灯的续航能力大大提升,很久才需要充一次电。

楼主:
这个台灯有加检测电路还是不错的,可以防止在充电的同时进行放电动作,虽然理论上同时充放电是允许的,但是会对电池寿命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发生同时充放电的情况,如果电池没电,而又急需使用的话,可以先切换到外部供电,直接适配器供电,等用完之后再进行充电。

楼主:
台灯的控制电路,主要就是一颗专用芯片,SGL8023W,无极调光触摸IC,简单暴力,单片机都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