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锦锐触摸多键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9-09-10):
概述
CA51F2系列芯片是基于1T 8051内核的8位微控制器,运行速度比传统的8051芯片快10倍,性能更加优越。不仅保留了传统8051芯片的基本特性,还集成了ADC、LCD/LED驱动、Touch Key、PWM、 UART、RTC、无刷直流电机驱动、乘除法器、低电压检测(LVD)等功能模块。支持IDLE、STOP和低速运行三种省电模式以适应不同功耗要求的应用。强大的功能及优越的抗干扰性能使其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车载音响、家用音响、小家电、蓝牙音箱、汽车电子、数码电机、运动器材、马达控制、医疗保健、仪器仪表、安防、电源控制、工业控制及门铃产品中。
内核
CPU:1T 8051, 最高速度比传统8051快10倍
兼容8051指令集, 双DPTR工作模式
CPU频率:最高可支持27MHz
存储器
Flash : 8 / 16 / 32K 字节,支持多次重复擦写,擦写大于100000次
程序下载和仿真
支持在线仿真功能
低功耗
STOP模式,电流<5uA
低速运行模式,电流<15uA
封装类型:
LQFP64 (7 x7 mm)
LQFP48 (7 x7 mm)

网友A:
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并不是特别的懂,只是觉得很厉害,原来我们生活中的这么多东西都与单片机有关,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触摸式开关,以前是很好奇为什么触摸式台灯碰一下就能亮,为什么密码锁能按上面数字,而传统的开关、门锁却不能,原来这些都是单片机的功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并不是特别的懂,只是觉得很厉害,原来我们生活中的这么多东西都与单片机有关,甚至是 ...

应该是程序猿的功劳,没有程序单片机啥事也干不了,所以加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