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典型故障与维修策略

楼主(2019-09-10):
跟着电子技能和主动化技能的展开,数控技能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当数控机床出现故障时,首先要搞清楚故障现象,怎样发生及发生的过程。如果故障可以再现,应该观察故障发生的过程,只有了解到第一手情况,才有利于故障的排除。

相对于传统机床来讲,基于计算机控制技术的数控机床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并不代表其不会出现故障。一般来讲,数控机床出现的故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进给传动链故障

进给传动链属于内联系传动链,两末端是主轴和刀架,作用是实现刀具纵向或横向的移动。一般情况下数控机床的导轨都是以滚动摩擦副的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进给传动链故障主要是因为运动质量下降,比如机械部件没有运动到指定位置,运行出现突然中断,定位不精确,轴承噪声变大等,此时就会出现进给传动链故障。对于此类型故障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去进行维修:其一,提高传动精度,实现对于各个运动副预紧力的调整,使得松动环节被调整,传动间隙被消除;其二,提高传动刚度,对于丝杠螺母副,支承部件的预紧力,丝杠本身尺寸,进行调整和改善,以达到理想的传动刚度;其三,注重对于运动精度的调整,在保证运动强度和精度的基础上,实现运动部件质量的减小,由此减小旋转零件的直径和质量。

2.2 主轴部件故障

数控机床主轴转动系统出现故障,是由于主轴部件的运行状态存在了异常,一般来讲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主轴出现了发热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轴承损伤,预紧力过大,润滑油质量不高,润滑油太多或者太少,此时应该做好如下工作:实现对于轴承的修复和更换;对于预紧力进行调整;实现对于主轴箱的清洗,更换润滑油,定期对于润滑状态进行检查;其二,主轴噪声过大,可能是因为主轴部件动平衡不良,齿轮磨损,轴承出现损坏,润滑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加工件不直,工装夹具选择不当等因素导致的,对此应该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现动平衡的重做;修理或者更换齿轮;更换轴承;调整或者更换传动带;调整润滑油量,实现对于加工工件的校直处理,调整滚珠丝杠之间的间隙。

2.3 自动换刀装置故障

无数实践证明,具有自动换刀装置的加工中心机床50%以上的故障与自动换刀装置有关,主要表现在:刀库运动故障、定位误差过大、机械手夹持刀柄不稳定、机械手运动误差较大等。对此故障应该着手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关注公众号,微报修:其一,在进行自动换到装置设置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的选择可靠性高的元件,无论是传感,还是气动,或者是液压,都应该合理选择,如果遇到元件出现运转不正常的话,应该及时进行更换,避免故障的不断蔓延;其二,避免将超重,超长的刀具融入到刀库中去,避免机械手在换刀的时候与其他部件出现干涉,做好平时的管理工作,限定操作规程,并且树立规范意识和安全意识;其三,对于装配刀进行检验,保证其安装方案的可靠性,采用顺序换刀的方式,并且对于刀具的顺序进行合理安排,避免出现两者不一致的情况。

2.4 各轴运行位置上的行程开关压合故障

很多时候为了保证数控机床自动化工作的可靠性,往往会采用大量检测运动位置的行程开关。但是在经过长期运行之后,运动部件的运动特性会慢慢发生变化,行程开关的压合装置的可靠性和行程本身的品质特性也发生了改变,此时就可能诱发各种故障。对此方面的故障维修,应该积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定期对于行程开关压合的状态进行检查,如果发现其行程开关压合存在故障的可能性,就应该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改善调整,甚至可以更换此环节,以避免其故障的不断恶化;其二,注重行程开关压合运行环境的管理和控制,保证在平时日常数控机床运作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各种不利于开关压合运行的行为,由此保证其能够在理想的环境下运行,避免在此方面出现各种故障。

网友A:
看到这些机床,我就想起了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