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K22时钟配置

楼主(2019-09-10):
主要问题:想使用定时器0中断,并且配置LED2一秒钟变化一次,时钟想配置内部16M,现在的问题是LED2用示波器观测时1.12秒变化一次,目前还没找到问题,求助各位,已经三天了!

/********************部分配置字

#pragma config RETEN = ON
#pragma config INTOSCSEL = HIGH
#pragma config SOSCSEL = DIG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FOSC = INTIO2
#pragma config PLLCFG = OFF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PWRTEN = OFF
#pragma config BOREN = SBORDIS
#pragma config BORV = 3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bits (1.8V)
#pragma config BORPWR = ZPBORMV // BORMV Power level (ZPBORMV instead of BORMV is selected)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WDTEN = OFF      // Watchdog Timer (WDT disabled in hardware; SWDTEN bi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DTPS = 16  // Watchdog Postscaler (1:1048576)

// CONFIG3L
#pragma config RTCOSC = INTOSCREF // RTCC Clock Select (RTCC uses INTOSCREF)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CCP2MX = PORTC   // CCP2 Mux (RC1)
#pragma config MSSPMSK = MSK7   // MSSP address masking (7 Bit address masking mode)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aster Clear Enable (MCLR Enabled, RG5 Disabled)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 Reset (Enabled)
#pragma config BBSIZ = BB2K     // Boot Block Size (2K word Boot Block size)

********************/

/************************时钟配置部分
IRCF2 = 1;
    IRCF1 = 1;
    IRCF0 = 1;                                                                  //内部16M时钟
    SCS1 = 1;
    PLLEN = 0;                                                                  //不4倍频
    SOSCRUN = 0;
    MFIOSEL = 0;
    //OSCTUNE = 0X80;
    while(!HFIOFS);

************************/

/***********************定时器配置部分
void Time0InitConfig()
{
    T08BIT = 0;                                                                 //16位定时器
    T0CS = 0;                                                                   //内部1/4FOSC时钟

    T0PS2 = 0;
    T0PS1 = 0;
    T0PS0 = 1;                                                                  //预分频器1/4分频

    PSA = 0;                                                                    //设置使用预分频器的频率

    TMR0L = 0x9c;
    TMR0H = 0xff;
    //TMR0 = 156;                                                                 //定时100us
    TMR0IE = 1;                                                                 //启动中断
    TMR0ON = 1;                                                                 //开启定时器中断
    TMR0IF = 0;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mr0Interrupt_ISR()
{
    static uint x;
    if(TMR0IF == 1)
    {
        TMR0IF = 0;
        TMR0L = 0x9c;
        TMR0H = 0xff;
        BeepWork();
        x++;
        if(x <= 10000)
            LED2 = 0;
        else if(x <= 20000)
            LED2 = 1;
        else
            x = 0;
    }
}
/************

能帮我看看的朋友能加个好友嘛,好交流一点,着实弄了很久了,现在还是没找到问题QQ:528014617

网友A:
先别累加, 看看一次中断的测量值和理论值各是多少?

理论值是100us进去一次,实际值是112us进去一次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定时器可以0.5s中断一次呀。

建议用MCC配置和生成基本的程序,自己再修改。

用MCC配置的代码也是这样子
我看看,还没有用过MCC这个东西

网友A:
可能是时钟误差

误差有点大吧~!!!而且我有接外部4M晶振啊,都一样

网友C:
这个原因应该是从中断触发到在中断里面重新赋值TMR0L = 0x9c; TMR0H = 0xff的延迟引起; 这是因为进入中断以及中断中执行到TMR0赋值指令都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延迟时间应该就是112-100=12uS. 你可以将Timer的时基变大,例如256分频。另外尽量将中断周期加长,使TMR0的值尽可能小,这样周期就得到加长,最好是直接1秒中断一次。在256分频时,取TMR0=0xC2F7应该可以了。

赋值指令也不用这么久的时间吧!PIC16都不会出这个问题。12us太长了,而且我是用来做项目~一秒不现实啊

网友A:
我看你用的内部16M啊,外部的4M用了吗? 如果是内部的 时钟误差 + 中断延迟 + 指令执行时间 差不多吧

@WUQIMENG :公司不方便啊,电脑没装qq
能加个好友吗~有些地方我这里不太方便发,都用过,外部我配置字是用的HS1然后开PLL倍频,528014617我的QQ

网友D:
为啥不尝试MCC生产代码??
简单又实用~~~还不用你这样来回折腾.....

网友D:
方便又实用..

@WUQIMENG :你需求的是1s或者2s的中断, 1. 要么直接设置一个1s或者2s的中断, 那么进中断的时候几个指令周期的误差, 相对于s单位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了. 2. 你非要用100us这样的小单位的计数累加, 来实现1s或2s的中断, 那么, MCU会中断的非常频繁, 并且对delay要求非常严格, 你要手动补偿, 补偿不准的话, 误差还会累积. 如果非要用这种方法做, 时间累计单位用100ms或2
用过了,一样这个效果,然后经过多次测试~确实是又14个时钟周期的误差,不管我延时多久,总是有14个时钟误差在里面
用过了,一样这个效果,然后经过多次测试~确实是又14个时钟周期的误差,不管我延时多久,总是有14个时钟误差在里面

网友A:
楼主你看看这个帖子就明白了 , 这个帖子里是9us https://bbs.21ic.com/icview-2854688-1-1.html

楼主:
这个~没说是要1S延时,要100us,1s我是用来测试的

网友A:
楼主还可以提高主频试试,还可以调整编译器的优化等级看看,  没其他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