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标定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我现在搞试验机,标定速度。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油缸的速度,
还有个油箱。现在有个问题,速度不成比例,标定出来一个系数。
然后控制油缸速度,设定0.5mm/s,1mm/s,2mm/s速度,
结果油缸的速度不成比例,不是1:2:4的比例。
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分段标定,或者曲线拟合,不线性的东西确实比较头疼

网友B:
差异有多大也得说明一下。
设定的参数,只是控制端部分,负载动作是否跟得上才是实际问题。负载端有没有反馈?
速度不成比例这个问题点肯定不是电机本身,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异有多大也得说明一下。
设定的参数,只是控制端部分,负载动作是否跟得上才是实际问题。负载端有没有反 ...

正常1:2:4
实际1:1.8:2.5
没有反馈。

网友B:
电机是否有足够力矩? 或者说速度快时,是否力矩下降明显。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影响到,不过能明显看到电机有丢步,不顺畅的现象

步进电机,脉冲数量决定转动的角度。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速度。影响到结果就得怀疑负载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