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做的一个恒温水浴控制系统

楼主(2019-09-10):
看到有人在21论坛讨论这方面的知识点,特意找了一些**,请予以参考,讨论!

楼主:
    粘度是粘性的程度,也称动力粘度、粘(滞)性系数、内摩擦系数,它是流
体物质的一种物理特性。在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中,常通过测量粘度来监控物质
的成分或品质。由于粘度与温度关系非常密切,且温度是影响粘度测量精度的主
要因素,因此高性能的粘度计需要一个温度波动小、温场均匀性好的恒温条件,
对提供恒温条件的恒温设备的要求也比常规仪器高的多。智能乌氏粘度仪是专门
用于测量液体粘度的智能仪器,其中恒温水浴提供的恒温条件是智能乌氏粘度仪
准确测量粘度的关键所在。

楼主:
    漏电保护装置也就是漏电保护开关,安装在仪器电源入口处。在智能乌
氏粘度仪进行粘度测量工作时,可能会因为人为操作或仪器自身故障等问题,
电磁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控制的电加热管与压缩机所在强电侧由于短路而出
现过电流情况,漏电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断开电源,这样可以防止大电流烧毁
仪器弱电侧控制电路,保证了操作人员和仪器的安全。

楼主:
    水浴温度高精度测控是保证液位准确检测、粘度准确测定的前提,其关键在
于测量与控制算法的合理设计。针对Bang-Bang控制、PID控制以及基本模糊控
制三种控制方法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复合智能控制算法:改进型
Bang-Bang控制、自校正模糊控制和PID控制的有机融合。当水浴目标温度与实
际温度误差较大时,系统首先选择改进型Bang-Bang控制,可以减少温度上升的
时间;当水浴目标温度与实际温度误差较小时,系统切换到自校正模糊控制以减
少温度超调;由于二维结构形式的模糊控制器无法消除系统静差即存在一个控制
死区,当水浴目标温度与实际温度误差不大于模糊控制的静态误差时,系统采用
PID控制来减小自校正模糊控制存在的稳态误差。

楼主:
      (1)温度信号采集模块包括环境温度采集和水浴温度采集,其中数字温度传
感器DS 18B20实现环境温度的采集,PT100和AD7793完成对水浴温度的采集。
      <2)水浴温度制冷与加热控制模块。水浴温度制冷控制部分由电磁继电器控
制压缩机的启停,水浴温度加热控制模块则采用固态继电器并以PWM方式控制
电加热器的开关。
      ( 3 ) ARM最小系统模块。由电源滤波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以及仿真
接口电路构成。
      (4)人机交互与通信接口模块。包括LCD显示和USART串口通信接口。
      (5)电源模块。提供电压3.3V和S.OV以及最大2A的电流。

楼主:
18B20

楼主:
    水浴加热控制是水浴温度控制模块的核心,其中复合智能控制算法也是针对
加热器控制构建的。通过配置STM32F407定时器/计数器外设模块来生成PWM
信号,由于STM32F407管脚的输出电流不超过ZSmA,显然无法直接驱动固态继
电器,因此需要对STM32F407管脚输出的PWM信号进行放大处理,这里采用
NPN型三极管搭建电流放大电路。同时考虑到直流驱动电源电压问题,固态继电
器选用的是输入直流电压为3V}-32V,输出交流参数为24^-440V, 50/60Hz, 20A
以及型号为HHGS-1/032F-38的小壳单相固态继电器。为了快速均衡加热,加热
器选用两个功率同为1200W的普通电阻加热器,对称置于水浴中。整个水浴加热
控制电路如图4.13所示。

楼主:
感觉 对于介绍加热的过程,似乎没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停留在试验阶段。理论上的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