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大神更改过海思的电源方案吗

楼主(2019-09-10):
rt,想要使用LTM4644替换掉参考设计中的mp2122,mp2143,mp2162电源方案,不使用SVB动态调节功能

网友A(点评):
我最近也在用4644替换原DEMO板里的电源,还没投板,您这是否验证过了,可行不亲?

网友:
可以聊聊

网友B:
你确定海思方案对时序要求能达到就可以换;

网友C:
改这个的, 是高手, 得深刻芯片内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海思方案对时序要求能达到就可以换;

不敢确定,所以特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个的, 是高手, 得深刻芯片内情的

按手册来不行吗

网友D:
有钱人,给3559用的?4644用ss脚控制软启动时间,时序肯定没问题。SVB动态调压,海思是要求必须使用的,不想用的话可以把把demo板相关的电路去掉,测试一下试试。有结果反馈一下啊,之前觉得海思3559的demo板电源方案做的有点不合理,想改又担心出问题,项目又急,就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人,给3559用的?4644用ss脚控制软启动时间,时序肯定没问题。SVB动态调压,海思是要求必须使用的,不 ...

给3519用,时序肯定不是问题,问题是手册中对瞬态电流的描述让我有点吃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钱人,给3559用的?4644用ss脚控制软启动时间,时序肯定没问题。SVB动态调压,海思是要求必须使用的,不 ...

加个vx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3519用,时序肯定不是问题,问题是手册中对瞬态电流的描述让我有点吃不准
...

可以改电源的,注意一下Vref 为设计指南中那几个值就可以,然后相应的修改反馈电阻和电容。SVB一是对应IC的功耗动态调节,二是对应IC的差异化。和软件驱动相关,上电驱动加载后SVB的反馈才开始动作。关于3519这个瞬态电流是不很清楚,3531A和3559中没有见过这个需求。

网友D:
SVB主要还是为了节省功耗吧,如果不在乎这个,解决好散热问题,直接将电压设置到正常工作时的MAX电压附近应该是可以的。 瞬态电流这个,应该是指DCDC刚开始工作,打开MOS的浪涌电流?这个如果电源上放了大电容的话,电流会比较大。4644带软起动功能,照理来说,外围不变的话,4644设置的ss时间比mps的大,瞬态电流应该更小?可以的话,和FAE或者海思的交流确认一下到底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电源的,注意一下Vref 为设计指南中那几个值就可以,然后相应的修改反馈电阻和电容。SVB一是对应IC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VB主要还是为了节省功耗吧,如果不在乎这个,解决好散热问题,直接将电压设置到正常工作时的MAX电压附近应 ...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F(2019-10-27):
HI3519的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了哦,你认真看一下  不要轻易改电源

Physical Specifications
  Power consumption
− 1.5 W typical power consumption
− Multi-level power saving mode
  Operating voltages
− 0.9 V core voltage
− 3.3 V I/O voltage and 3.8 V margin voltage
− 1.2V,1.5V,1.35V,or1.2VDDR4/3/3L/LPDDR3
SDRAM interface voltage
  Package
− RoHS, FC-CSP
− Bodysizeof10mmx10mm(0.39in.x0.39in.)
− Lead pitch of 0.4 mm (0.02 in.)

网友F:
HI3519 HI3559 HI3536 这三款我团队已经开发成熟方案代码,你如果不愿花费财力开发,我可以提供相关开发数据源

网友G(2019-12-13):
为什么要换的,用推荐的不好吗。你这样换过可定要试产验证的,HI3519其实并不是很稳定

网友H(2020-06-17):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换的,用推荐的不好吗。你这样换过可定要试产验证的,HI3519其实并不是很稳定 ...

您好,请问您所说的3519并不稳定 是指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