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飞思卡尔MC9S12G128使用有源晶振问题

楼主(2019-09-11):
原来使用无源晶振,抗干扰能力差。
准备使用有源晶振,书籍上说接EXTAL,但是MCU不工作。
接XTAL能工作,但是抗干扰还是达不到要求。程序只能配置使用内部振荡器或外部晶振,并没有外部晶振类型配置。

楼主:
我买的MCU是假的?

网友A:
接EXTAL, 没错啊
看看晶振引脚功能有没有弄错

楼主:
有源晶振未接错,2-GND   3-OUT   4-VCC,我怀疑是这个单片机不支持有源晶振,因为没有设置外部晶振模式,与STM32   PIC不同。

网友B:
建议看手册时钟配置部分。

楼主:
10.2.2 EXTAL and XTAL
These pins provide the interface for a crystal to control the internal clock generator circuitry. EXTAL is
the input to the crystal oscillator amplifier. XTAL is the output of the crystal oscillator amplifier. If
XOSCLCP is enabled, the MCU internal OSCCLK_LCP is derived from the EXTAL input frequency. If
OSCE=0, the EXTAL pin is pulled down by an internal resistor of approximately 200 kΩ and the XTAL
pin is pulled down by an internal resistor of approximately 700 kΩ.

楼主:
只有配置内部或外部晶振

网友C:
抗干扰能力差是什么现象?一般用无源的可能EMC差些,但工作还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抗干扰能力差是什么现象?一般用无源的可能EMC差些,但工作还是稳定的

受到高压放电干扰,MCU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抗干扰能力差是什么现象?一般用无源的可能EMC差些,但工作还是稳定的

受到高压放电干扰,MCU复位

@jazzyfox :手触摸晶振引脚也复位
我去,不是吧,做10605的25KV?

网友D:
原来听说PIC16C54的就是很稳,换了89S51的就是打火机高压包在旁边打过了就会复位,你这个你看看MCU是不是有问题,你是在哪里买的?你不会是买到闪新的了吧

楼主(2019-10-22):
引用 网友D:
原来听说PIC16C54的就是很稳,换了89S51的就是打火机高压包在旁边打过了就会复位,你这个你看看MCU是不是有 ...

代理买的,看来这个单片机就这样。PIC单片机抗干扰相当强悍了。

网友E(2022-05-01):
引用 楼主:
代理买的,看来这个单片机就这样。PIC单片机抗干扰相当强悍了。

确实如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