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 CONFIG0如何配置

楼主(2019-09-11):
使用NUC029TAN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想要改变上电时IO口初始状态,查手册需要修改CONFIG0寄存器,但这个寄存器在FLASH里,地址是0x00300000,在程序里用指针直接读写CONFIG0没有作用。这个CONFIG0是要用什么别的方法写入吗

网友:
可能在烧录软件里设置吧

网友A:
可能在ICP或者ISP烧录工具里配置。

网友A:
我记得N76E003的配置字就是在烧录工具里配置的。

网友:
烧录时候配置啊。通过烧录工具,设置这个配置字。

网友B:
对,烧录时候写入的

网友C:
tool=>icp, keil 的config 設置。
代碼i設置=>使用fmc的功能寫入flash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ol=>icp, keil 的config 設置。
代碼i設置=>使用fmc的功能寫入flash

大神,可以代码做啊?

网友E:
最贱的方法好像就是烧录器编辑这个了。

网友F(2020-02-16):
谢谢5楼,我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G:
5楼,好人。

网友H:
用烧录软件修改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烧录时候做这个功能。

网友:
Keil里面也可以,有工程配置哪里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