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L51单片机INT1将单片机从掉电模式唤醒后定时器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9-09-11):
     在ML51TC0AE试验板和NuMaker-ML51PC开发板上试验,新唐ML51单片机INT1将单片机从掉电模式唤醒后定时器工作不正常。定时器是在唤醒后才初始化的,唤醒后其它程序都能正常运行,但定时器没有工作(定时器中断程序没有被执行)。请问从掉电模式恢复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使定时器正常工作吗?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要些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但该函数内容为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我用的是“        ExternPinInterrupt_Enable(INT1,Edge,Enable);”,即默认的下降沿触发,用的是按键模拟信号输入(按下按键,INT1所在IO口电平即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按住不放则一直为低电平)。如果我一直按住按键,则该中断函数会一直执行(因为我的函数是开机即进入掉电模式,INT1唤醒后检测若干条件不满足则软件复位又进入掉电模式)。按住按键,则开机--进入掉电模式--唤醒--检测--软件复位--进入掉电模式 会重复执行。没搞懂,明明按下按键至不松开,也只有一个下降沿,就算偶尔按下时按键有抖动也只是少数几个下降沿,为何INT1中断重复执行呢?难道是没有   clr_TCON_IE1;。其实以前我试过保留清INT1中断标志的语句,但按键模拟外部中断,基本上都不能唤醒。

网友A:
解决了就行。

网友A:
看来硬件是好好的,是软件上要做对。

网友B:
没有清理标志位吗

网友C:
是不是跟003一样有个唤醒用的定时器

网友D:
不需要重新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