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增加输出电流电路

楼主(2019-09-11):
大家好,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博客,使用推挽电路来增加运放的电流输出能力,如图1所示;
但是没有理解图1中R1和R4的作用;加了R1和R4,输出就不再等于输入了。

我觉得应该像图2那样。大家怎么看?

网友A:
R1和R4是反馈电阻。你改了就成1倍的跟随电路。Q1、Q2的e极要加小电阻,否则会烧毁。

网友B:
图一有电压放大倍数,倍数等于R4/R1 +1
而图二没有电压放大倍数,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B:
这种电路,如何确定R2 R3才是关键,从很多电路图资料上看到,
在±15V供电的情况下,R2 R3的取值从1K到10K都有。
估计跟运放的型号有关系,搭车请教取值的计算依据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如何确定R2 R3才是关键,从很多电路图资料上看到,
在±15V供电的情况下,R2 R3的取值从1K到10K ...

通用运放一般5mA输出电流,LM324这种隔路货是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R4是反馈电阻。你改了就成1倍的跟随电路。Q1、Q2的e极要加小电阻,否则会烧毁。 ...

谢谢。谢谢。

网友C:
R1和R4是反馈电阻。你可以把三极管放大驱动电路看作运放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和R4是反馈电阻。你可以把三极管放大驱动电路看作运放的一部分

谢谢,
我的用途只是增加电压跟随器的电流输出能力。DAC_OUT输出范围是0V~5V

我修改了下电路。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点评):
D100和R101都取消,R100也可以取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用途只是增加电压跟随器的电流输出能力。DAC_OUT输出范围是0V~5V

如果输出只是单向的正电流,则该线路原理是可以的,采用图上的线路,虽然稍微复杂点,但是可以提高输出正电压的有效幅度。对最大幅度不敏感的,则可以将运放输出直接接NPN管基极。减少了3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出只是单向的正电流,则该线路原理是可以的,采用图上的线路,虽然稍微复杂点,但是可以提高输出正 ...

嗯,是的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用途只是增加电压跟随器的电流输出能力。DAC_OUT输出范围是0V~5V

由于没有了下拉的三极管, 信号下降的驱动能力有限, 对于如果有电容负载的输出,   会带来畸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由于没有了下拉的三极管, 信号下降的驱动能力有限, 对于如果有电容负载的输出,   会带来畸变 ...

没有下拉三极管,电路不能提供拉电流吧?
另外,为什么说没有下拉三极管,对于有电容负载的输出,会带来畸变。是因为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吗?谢谢!

网友F:
查一下射随器的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有下拉三极管,电路不能提供拉电流吧?
另外,为什么说没有下拉三极管,对于有电容负载的输出,会带来 ...

是的

网友G:
最大60ma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大60ma的驱动能力

你好,你能解释下为什么最大60mA的驱动能力吗?
谢谢

网友H(2019-11-01):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用途只是增加电压跟随器的电流输出能力。DAC_OUT输出范围是0V~5V

这个图。。。考虑下上电过程、空载情况和LMH6642的输入管脚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