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使能关闭后芯片不工作那他还有功耗吗

楼主(2019-09-11):
使能引脚使能使电源芯片不工作,那他还有功耗吗,消耗的电流是他的Iq电流吗

这个要看具体的芯片而定,至少能保证的是比正常工作要小电流就对了。

网友A:
电源芯片如果还供电的话,电流是有的,这个就是IC测试中常测的IDDQ参数

有大有小。。小的可能uA量级,大的可能mA量级,

这个要看芯片datasheet

网友B:
有使能脚的电源IC,一般关闭后电流非常小,远比工作时的Iq小。

网友C:
再小, 也还是有的,  大都带这个功能的芯片会在手册上提供这个关闭后的电流

网友D:
要具体看所用芯片的规格书,通常是使能脚关闭后芯片功耗都远远小于不关闭下的功耗。
还有一些芯片设计的很变态,比如TPS61088这种,使能脚可以说就是忽悠人的,根本不能关闭输出电压,那耗电就仍然很大。

升压IC,要选完全关断型的,否则输入电压 会经过MOS的体内二极管接到负载上,貌似微盟有一款全关断的,不过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