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高速ad采集处理,谢谢

楼主(2019-09-11):
现在有一需求,在100ms内采集9600个点,并且将这些点进行处理。
我自己想的是下面的方案,期待有经验的前辈说一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采用stm32f407
1.将100ms分为两部分,80ms用于采集,20ms用于处理
2.80ms的采集时间中,采用定时器定时采集ad,定时时间25us,每个25us采集3个点,并加权平均得到一个平均值。一共得到3200个数
3.用20ms的时间对3200个数进行排序,找最大最小值,也可能会加其他的处理。
请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这个是否可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9-10-21):
完全没有必要分开

网友B:
将100ms分为两部分,80ms用于采集,20ms用于处理, 这种处理导致数据时域上不连续, 不建议哦

网友C:
能不能用两个ADC,协同工作,应该可行。分两部分确实会不连续

网友D:
采集可以用DMA处理,这样,那采集过程中的80ms就可以用来做数据处理
100ms时间已经很长了,算法好的话,甚至可以完成 4096个数据的DFT转换

网友E:
这个时间采集并做FFT都够了

楼主(2020-09-11):
问题已解决,使用dma采集ad,利用双数组缓存交替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使用dma采集ad,利用双数组缓存交替处理。

哈哈,可以,正好一年!完美解决

网友G(2020-10-13):
10us 采样速度好像不是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