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给光带调光的问题

楼主:
我用单片机检测ac220 过零点 然后通过光耦3021 顺利的实现了 给白炽灯 调光。

现在打算用在220V供电的灯带上。发现一是灯带关闭不了,二是灯带亮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灯带突然变暗。

我用白炽灯和灯带的供电ac220V并联发现问题消失了,灯带和白炽灯都能顺利的调光和关闭。

灯带电源的电路图如下。

有人建议我在灯带电源的AC1和AC2之间加一个阻容,。我试了很多规格 有改观,但是还是没有从根上解决问题。
肯定大侠指点一二。
问题就是 1灯带关闭不了,2灯带亮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灯带突然变暗。

网友A(2019-09-11):
贴出你的图。

网友B:
把R7/C7去掉应该就可以关闭,阻性负载这个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7/C7去掉应该就可以关闭,阻性负载这个没必要。

已经去掉,问题依旧

网友C:
我想, 应该是 C2 的问题, 去掉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 应该是 C2 的问题, 去掉就应该可以了

C2不是问题,问题出在C1。

C1会导致灯带电流比电圧超前90度,而他是用电压信号的过零点来触发可控硅,相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2不是问题,问题出在C1。

C1会导致灯带电流比电圧超前90度,而他是用电压信号的过零点来触发可控硅,相 ...

还真是的, 没有想到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1和C2不是问题。要沒有交流频率则C2要接上,但当C2儲电到电源峯值时,灯带回路相当于沒电流亦即呈开路,则 ...

谁给你的什么都不懂就敢跑过来瞎bb的勇气?

C1的存在,导致C2永远无法存储到电源峰值,你连这么简单的计算都不会还是哪里凉快滚哪里去吧。

楼主(点评):
上面AC1和AC2后面的电路我无法改变。因为那是灯带厂家的成品、有人建议我用互感器找电流的过零点。然后触发。

网友E:
你的灯带是直接接AC220V? 一般LED灯带应该是接到LED电源上,你调节AC220V输出到LED电源, LED电源是开关电源的话,输出是相对稳定的,你能调光的余地很小吧?

楼主(点评):
灯带电源是ac220整流到直流 180V左右。也就是上面我的灯带电源电路。

网友F:
别管啥问题,你的LED调光方案太差了。肯定要改方案才可以。LED灯带也要去掉外围电路,单独的LED串联即可,然后PWM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