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给单片机等芯片供电

楼主(2019-09-11):
本来使用的是DC-DC+LDO的模式 现在感觉LDO功耗太大了 想直接用DC-DC给单片机和max232等芯片供电,又看到DC-DC纹波很大,请问我这样做会影响芯片正常工作吗

正常纹波不超过10%都不会影响到后接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A:
仅仅是MCU和MAX232是完全可以直接用DCDC供电的。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本来 DCDC+LDO 方案没有出问题,仅仅是功耗大一点。 直接DCDC也不应该出什么问题。
纹波可以用LC滤波电路吸收处理一部分

网友C:
那要看一下纹波到底有多大了,正常DC-DC,纹波不会超过电源的5%。按这个标准来说 给MCU和max232供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D:
那种单片机ADC直接是VCC的,则这样的供电应该不是很好,如果ADC部分可以另外处理的那种带AVcc类的单片机,这对DC-DC供电纹波就不怎么敏感了,当然可以直接供电,包括MAX232

网友E:
纹波大小总得有个指标范围吧。有些DC-DC的纹波是很大,但是也有小的。就看是否满足你的需要。
再者是看价格是否能接受,好货不便宜呀

网友F:
正常的设计是将输出纹波控制在3-5%之间就可以了,特殊要求除外,
其实更需要注意的是你的layout,高频噪声也是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