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什么是贴片无源晶振

楼主(2019-09-11):
  常说的晶振其全称是石英晶体谐振器,是石英晶体元器件中的一种。石英晶体谐振器、石英晶体振荡器、石英晶体滤波器均为石英晶体元器件。石英晶体是一种压电晶体。压电晶体当受特定方向挤压或拉伸时,它的两端就会产生不同的电荷。根据效应情况不同,分为正压电效应与逆压电效应。 [1]
  贴片晶振主要是用于电路中的时钟模块,来提供相应的时钟基准,常见的应用主要是嵌入式设计,如FPGA、DSP等开发板中。
  常说的晶振其全称是石英晶体谐振器,是石英晶体元器件中的一种。石英晶体谐振器、石英晶体振荡器、石英晶体滤波器均为石英晶体元器件。石英晶体是一种压电晶体。压电晶体当受特定方向挤压或拉伸时,它的两端就会产生不同的电荷。根据效应情况不同,分为正压电效应与逆压电效应。 [1]
  石英晶体谐振器制作流程为:首先在一块石英晶体上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即晶片,然后在它的两个对应面上涂敷银层作为电极,并且把电极引出,再封装即可。
  石英晶体谐振器根据引脚方式分为引线式与表面贴装式。其中,有的表面贴装式晶振的型号常用SMD打首。
  谐振器在电路中主要起选频作用。
  贴片晶振应用、代换注意事项如下:
  (1)晶振是各电路的“心跳”发生器,如同人的“心跳”出乱则会生病。电路晶振异常,则会使电路工作异常。代换精度高的晶振的频率要与原晶振一致,甚至连后缀字母都要一模一样,以免使电路工作缭乱。
  (2)晶振在电路中的符号是以“X”、“C”、“Z”等字母标注的。
  (3)贴片晶振其性能价格与引脚镀层、标称频率等有关。
  (4)晶体受震动、受潮都会导致损坏、频点偏移或损耗增加等故障。对怀疑的贴片晶振可以用“频谱分析仪”准确检测其Q值因子、中心频点等参数。
  贴片无源晶振X2R019200BZ1H-CHZ www.dzsc.com/ic-detail/9_6903.html的参数
  系列:X2R
  偏差:±10PPM
  封装/外壳:2520
  频率:19.2MHZ
  系列:X2R
  偏差:±10PPM
  封装/外壳:2520
  频率:19.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