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新人问题:HC89s003F4断电程序擦除

楼主(2019-09-11):
手里有块SDK-HC89S003F4,给他烧了一个简单的点灯程序(只写了延时跟推挽),烧录后程序运行完好。但拔掉电源,重新上电发现程序没有了。

网友A:
“但拔掉电源,重新上电发现程序没有了。”
您指的是哪个电源?烧写那头的USB?
应该接上HC89S003F4那边的电源,就是VDD和GND

网友B:
你确定程序没有了?怎么确定的?
也许是程序问题,重新上电初始化有问题复位有问题不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拔掉电源,重新上电发现程序没有了。”
您指的是哪个电源?烧写那头的USB?
应该接上HC89S003F4那边的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程序没有了?怎么确定的?
也许是程序问题,重新上电初始化有问题复位有问题不正常运行。 ...

谢谢,只是我看到板子烧写器亮红灯,另一边没有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拔掉电源,重新上电发现程序没有了。”
您指的是哪个电源?烧写那头的USB?
应该接上HC89S003F4那边的 ...

谢谢哥,果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C:
看下LINK使用手册,用串口助手给LINK发送上电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下LINK使用手册,用串口助手给LINK发送上电指令

谢谢指教。没找到,麻烦 说说在使用手册哪里?

网友D(2019-10-20):
只有每次下载才给单片机供电,直接插上电源89s003其实是没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没找到,麻烦 说说在使用手册哪里?

感谢万能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