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RF2.4 GHz的超低功耗无线数传系统设计

楼主(2019-09-11):
基于RF2.4 GHz的超低功耗无线数传系统设计

引言
    目前,无线通信技术已经成为一大热点,而系统设计的微型化、低功耗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保证系统工作可靠性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系统低功耗是无线数据传输系统亟待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利用MSP430超低功耗单片机和2.4 GHz ISM频段的射频芯片EMl98810设计了一种低功耗的无线数据传输系统。该系统使用干电池供电,可广泛应用于电池供电的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无线遥控、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电子标签、遥控玩具,以及水、气、热、电等居民计量表具无线远传自动抄表。

1 系统概述

    目前在2.4 GHz频段的集成射频芯片有多种,性能各有差异,表1列出了几种常用芯片的性能特点。

      本系统采用MSP430F247单片机和EMl98810芯片进行设计。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个16位精简指令集(RISC)微处理器。它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7种源操作数寻址,4种目的操作数寻址),简洁的27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具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指令;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8 MHz晶振驱动下指令周期为125 ns;中断源较多,并且可以任意嵌套;当系统处于省电的备用状态时,用中断请求唤醒只用6μs。MSP430系列单片机的电源电压采用1.8~3.6 V,其在1 MHz的时钟条件下运行时,芯片的电流为200~400μA左右,时钟关断模式最低只有O.1 μA。
      EMl98810芯片内建2.4 GHz GFSK射频收发器,带有8位数据帧无线收发功能,前导区可以设置为1~8字节,支持1~4个字地址(最多可达64位),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1 Mbps,允许长数据包传送;频率范围为2 400~2 482 MHz(81信道),传输距离100 m(PCB天线),RF输出功率2 dBm,接收灵敏度在-85 dBm以上,采用SPI数字编程接口,接口电压为2.5~3.7 V。该芯片发射功率可数字编程调节,通过寄存器的设置很容易实现低功耗模式;内建多种纠检错功能,采用各种有效载荷数据格式来消除直流漂移量;支持FEC的1/3、2/3纠检错功能和CRC16检错功能。内部具有FIFO和DIRECT两种工作模式:FIFO模式简单易用,对MCU要求不高,发射和接收各有64字节的缓冲区,一次发送、接收可以最多处理64字节数据;DIRECT模式对MCU要求较高,需要MCU处理各种纠检错功能。

2 系统设计
2.1 系统硬件设计
    图1是MSP430F247单片机和EMl98810的连接示意图,通过SPI总线与RF芯片相连。实际电路连接如图2所示。

2.2 系统软件设计
    数据包格式如下:

      其中,前导区可配置为1~8字节,同步字可配置为16、32、48或64位;前导尾区可配置为4、6、8……18位;数据区可为NRZ码、Manch-ester码、8/10位码、带FEC的数据4种格式。
      系统上电后,先使EMl98810的RESET_n引脚为低电平,以保证芯片有效复位;再使此引脚为高电平,BRCLK脚会产生12 MHz的时钟;然后进行相关寄存器初始化。初始化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

       其中,Reg48为数据帧格式配置寄存器,需要设置前导区的长度(默认为3字节),同步字长度默认为64位,前导尾默认长度为4位,数据默认为NRZ格式。该寄存器的第2位为1则配置为睡眠模式,第3位为1则配置为待机模式。Reg49~51用于设置发射和接收的延迟时间。Reg52~55用于设置同步控制字,默认全部为0000H。Reg57用于配置是否启用CRC校验、包长度控制方式等。Reg48~57详细配置数据如下:

楼主:
基于RF2.4 GHz的超低功耗无线数传系统设计

基于RF2.4 GHz的超低功耗无线数传系统设计.pdf

网友A:
蓝牙低能耗的超低功耗无线技术

网友B:
如何唤醒低功耗无线物联网

网友C:
低功耗、低速率的近距离无线数据传输技术有哪些?

网友D:
无线数传模块是什么?

网友E:
怎么用microhard无线数传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F:
如何测试无线数传模块?

网友G:
路由器的2.4G频段和5G频段有什么区别

网友H:
RFID 卡为什么使用2.4GHz

网友I:
无线(RF2.4G)连接和蓝牙连接哪个好

网友J:
无线数传模块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H:
无线wifi2.4g有几个信道?

网友A:
低功耗WIFI的作用大吗?

网友G:
蓝牙也是2.4G技术,只不过是窄频技术只能用来传输普通数据或音频信号

网友B:
低功耗无线局域网什么协议是趋势

网友F:
如何利用无线数传电台搭建语音系统

网友C:
低功耗无线门禁有哪些好处

网友E:
GPRS无线数传与数传电台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谁能告诉我用无线数传电台组建数据传输系统的建议?!

网友J:
工业级无线数据传输设备有吗?

网友I:
如何正确计算2.4ghz频段模块的路径损耗

网友K:
2.4G频段和5G频段有什么区别

网友L:
如何建立一个长距离,低功耗无线网络物联网

网友M:
低速率的近距离无线数据传输技术有哪些?

网友N:
采用低功耗的无线模块通信,选哪种方案好?

网友O:
用什么芯片什么方案

网友P:
工业数传模块是什么呀?

网友Q:
无线数传双向接收器可以通用吗

网友R:
无线数传模块怎么接线,怎么快速配置参数

网友K:
AP频段是选择2.4GHz频段好还是5GH

网友O:
远距离无线模块有低功耗的?

网友S:
蓝牙低能耗技术的三大特性成就了ULP性能

网友N:
如何实现低功耗短距离无线通信

网友L:
有没有小体积低功耗的无线收发模块?

网友M:
哪种是最小范围,低功耗的数字无线电技术

网友Q:
无线数传模块应该选择zigbee、433MHz还是170MHz?

网友P:
怎样增加无线数传模块传输距离

网友T:
无线数传模块的传输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