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led寿命这么短么?

楼主(2019-09-11):
oled寿命这么短么?我看淘宝介绍也就15000小时,顶多20000小时吧。那就是常开的话两年就坏了?

网友A:
那就多采用节能关闭方式, 延长产品的实际使用寿命

网友B:
    这不正好?反正保修一般是一年

网友C:
实际寿命不止的,主要是亮度下降了,用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就是所谓的“烧屏“

网友E:
不要老是白屏就没问题。

网友F(2019-10-12):
这个就是消耗品

网友G:
当然啦   坏的挺快的

网友H:
这种屏幕本来就是消耗品

网友I:
平时也不总是开着的啊

网友J:
一般也不是常开不关啊

网友K:
时长已经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