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UCLEO-G431RB评测一] STLINK-V3E使用

楼主(2019-09-11):
感谢意法半导体和21IC提供的开发板用于测试,下边是第一篇测评。

NUCLEO-G431RB开发板是一块全新设计的开发板。之所以全新设计,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STM32G4系列芯片的引脚使用了全新的设计,与原产品如F0F1等系列引脚不兼容;同时该板还搭载STLINK-V3E调试器,对这一款全新调试器有兴趣的小伙伴不妨使用NUCLEO-G431RB尝一下鲜。毕竟STLINK-V3单品标价35美刀,目前在cube里面看到搭载了该调试器的其他板子都是H7系列。相对而言G431价格大家更好接受一点。
如上图NUCLEO-G431RB开发板与原设计NUCLEO-64pin板不同之处在于该板取消了开槽,用户不再能将调试器掰下来,这一点也请要尝试的小伙伴们注意。
板载STLINK-V3板可以使用MIPI10接口连接其他芯片(NUCLEO-G431RB开发板可能需要改造,焊掉几个电阻);如果将MIPI10接口更改为STDC14接口,用户还可以使用V3的虚拟串口进行调试。
MDK中的操作同STLINK-V2相同,连接电脑后,win10系统自动安装驱动,Keil MDK内部能够识别。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支持STLINK-V3EMDK版本是5.26及以上,老版本的MDK可以在options中配置,但是启动debug或者download时会提示错误;

要在MDK环境使用的小伙伴请自己升级MDK5.26以上。
没有条件升级的小伙伴也不必担心,只是简单下载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工具进行(支持版本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STLINK-V3性能是有很大提升的,所以我使用NUCLEO-F429板与NUCLEO-G431板做对比,使用类似的代码,查看实测下载时间。
使用STM32CubeMX配置开发板只使用有一个按钮+一个LED灯。
将下列四行代码插入main函数的while(1)循环内
                   if(HAL_GPIO_ReadPin(USER_Btn_GPIO_Port,USER_Btn_Pin))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LD2_Pin, GPIO_PIN_SET);
                   else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LD2_Pin, GPIO_PIN_RESET);
编译通过,代码量分别为:F429,G431
可以看出G431的代码量还略大一些。
使用UTILTTY烧录,配置跳过擦除,如下:
显示下载用时分别为F429,G431
可以看到G431用时明显缩短。

由此可见STLINK-V3性能没得说,在使用更大程序空间时,对比应该会更加明显。

本次就这么多了,以上如有不妥还请小伙伴们批评指正。

G4系列拥有丰富的模拟外设资源,等抽时间再写一篇模拟外设方面的评测。

网友A(2019-12-17):
板载STLINK-V3需要改哪里才用在其他板上?

网友B(2020-09-24):
请问楼主我的G431RB插入电脑为什么无法识别ST-LINKv3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的G431RB插入电脑为什么无法识别ST-LINKv3呢

我是用数据线直接接的开发板和电脑 但是不能识别到这个设备 是因为我还有其他操作没做吗 希望楼主能回复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