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两个元器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9-11):
1、一个二极管  丝印12W。

2、一个小芯片    sot23-5封装
3、
一个二极管,用万用表量双向都没有正向压降,初步猜测是一个双向的tvs瞬态二极管,
SMBJ16CA???

网友A:
12W应该是2N7002

tyw
2条腿的东东好不好,哈哈

网友B:
板子能不能上电,上电的话测下SOT23 那个封装的芯片。一般就是个逻辑芯片,与们 非门之类的。
然后看二极管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DC那边的话 肯定就是要用快恢复或者肖特基二极管了,如果不是的话,一般用普通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能不能上电,上电的话测下SOT23 那个封装的芯片。一般就是个逻辑芯片,与们 非门之类的。
然后看二极管 ...

不好上电,二极管到时容易确定些,但是哪个5脚的芯片,型号比较难确认,但是你说的逻辑芯片,与门,非门之类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上电,二极管到时容易确定些,但是哪个5脚的芯片,型号比较难确认,但是你说的逻辑芯片,与门,非门之 ...

网友D:
第一个是二极管不会错,第二个就有可能是个逻辑芯片,协议电路上经常有用到。

楼主:
这两个型号基本确认了,12W二极管为esd3z12,五脚芯片为一个比较器,型号mcp65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二极管不会错,第二个就有可能是个逻辑芯片,协议电路上经常有用到。 ...

这两个型号基本确认了,12W二极管为esd3z12,五脚芯片为一个比较器,型号mcp6566。

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确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