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2P401R LaunchPad测评--02:工程新建与例程测试

楼主(2019-09-12):
单击菜单栏的Project--NewCCSProject,然后选择咱们开发板这颗单片机MSP432P401R
工程模板选择EmptyProjects下的with main.c这个
然后输入名字,点击Finish完成。这就完成了一个基本的新建工程了。

楼主:
找到例程路径,如下图所示
\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devices\MSP432P4xx\MSP432P401x_Code_Examples\C\msp432p401x_euscia0_uart_01
这个是串口0的回显测试例子。
我们将msp432p401x_euscia0_uart_01.c里的内容复制到刚才新建工程中的main.c内,原来内容全部删除。
保存后,构建工程。然后会顺利生成一个.out文件。

楼主:
将该文件烧录到开发板,然后打开串口助手测试。烧录方式详见我第一篇测评。

使用例程的方式非常简单,工程只要配置正确都是一次编译通过。剩下的就是学习外设库函数的使用方法了,通过大量丰富的例子很容易就上手了,根本不需要掌握大量复杂的寄存器功能配置方式。

楼主:
第一篇测评地址在: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r_mcu/f/23/t/179513
可以在第一篇测评中找到脱离CCS的简单烧录方式,强烈推荐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