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击、浪涌、过流、过压防护共存时的防护顺序

楼主(2019-09-12):
一般电源输入端需要做的保护电源浪涌、过流、过压保护等,我对几个设计顺序了解不是很透彻,请教一下各位大咖:
1、关于TVS、过流、过压顺序讨论:普通设计电源输入正极保护依次为: TVS、过流、防反向保护、过压保护;目前这种设计我理解在过压的情况下TVS和过压保护有点儿冲突,过压的情况下TVS会直接烧坏,短路,造成不可恢复的设备故障,需要返厂维修,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此时过压电路可能在高电压来时没击穿TVS一定的保护作用;此时没有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设备还是有器件被烧坏,假如把TVS放到后面,可能浪涌又会出现问题,大家在设计中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TVS和保险丝的位置讨论:还有就是TVS 和 自恢复保险丝的位置前后关系的问题,在485总线上建议TVS放在靠485接收芯片近的位置,此时TVS的作用还大吗?公司的有同事尝试过保险丝放在TVS前,在实验室浪涌摸底测试中,效果非常差,不能达标;

@tyw T叔,您有没有雷击、浪涌、过流、过压防护共存时的资料共享给我们学习一下。

我们现在的电路 交流220V进来都没事

网友A:
485总线上有放保险丝做浪涌保护?你确定是保险丝而不是共模电感吗?我感觉很诧异,总线上怎么可能用保险丝。
TVS放在接口上效果是最好的,不要放在485接收芯片上,一般现在485芯片本身AB接口自己都带TVS。

@hobbye501 :哈哈 了解了一下,确实是有这样的应用。才疏学浅了,我接触到的都没这么用。
我们也放的PTC

网友B:
非常强悍,顶你T叔。。。

网友C:
防护电路设计规范-华为.pdf 《---这个文件损坏了,下了两次都打不开
@T叔 @tyw

@tyw :可以了 谢谢T叔
tyw
已重传,少累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活图书馆

楼主:
可以搞多级防护浪涌,一级TVS、二极压敏电阻;TVS的耐压值选择一个较大的值,压敏电阻选择一个适合电阻残压的器件起到浪涌保护的作用。过压保护电路不做修改,继续放在浪涌防护电路之后。

网友E(2021-08-07):
非常感谢老师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