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发展历程个人感想

楼主(2019-09-12):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Intel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单片机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大多数的企业都离不开单片机,单片机经过长时间的进步与发展,单片机发展也趋向SoC化,SoC发展前景会比MCU等等要好,所以我认为专研单片机会有很好的就业前景。

单片机的发展从最初的四位,8位,到32位,各种各样,百花齐放,单片机比专用处理器更适合应用于嵌入式系统,现代人类生活中所用的几乎每件电子和机械产品中都会集成有单片机。我感觉单片机的未来趋势是更微小化,更高集成化,应用的领域会更加广阔。
哎,感觉没多少人完 单片机了 屌丝的代名词

网友A:
越来越多的人 玩高端的了  底层的 越干越苦

网友B:
底层缺人

网友C:
未来是高精专……硬件模块化,软件结合硬件针对某一用途专用的芯片,从未有过的火热……

网友D:
单片机的发展睡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优化,是我们在计算机领域不断步入新的领域,我们所学的正是这一专业,我相信会有很好的就业前景。

网友E(2020-09-30):
单片机是新科学发展的必备要素,作为大学生要好好学习单片机,是每个自动化专业电子专业的学生必须会的

网友F:
SCM阶段(1976-1982) 单片机诞生年代。寻求单片形态嵌入式系统,INTEL是主导者。MCU阶段(1982-1990) 8位到16位涉及到了对象系统,  智能化。不断扩展满足嵌入式要求,向微型化发展,主导者,intel, philips。 SOC阶段(1990--)微控制全面发展,高速,廉价是追求的目标。单片应用系统的不断发展,寻求硬硬系统在芯片.上的最大化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CM阶段(1976-1982) 单片机诞生年代。寻求单片形态嵌入式系统,INTEL是主导者。MCU阶段(1982-1990) 8位到16 ...

单片机发展前景很好,很多领域都能用到,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网友H:
万物互联的时代,单片机可以满足这个运算量?

网友I(2022-05-16):
以往单片机内的ROM为1KB~4KB,RAM为64~128B。但在需要复杂控制的场合,该存储容量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外接扩充。为了适应这种领域的要求,须运用新的工艺,使片内存储器大容量化。

网友J: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采用超大规模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如算术运算,逻辑运算、数据传送、中断处理)的微处理器(CPU),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只读程序存储器(ROM),输入输出电路(I/O口),可能还包括定时计数器,串行通信口(SCI),显示驱动电路(LCD或LED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PWM),模拟多路转换器及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单块芯片上,构成一个最小然而完善的计算机系统。这些电路能在软件的控制下准确、迅速、高效地完成程序设计者事先规定的任务。

由此来看,单片机有着微处理器所不具备的功能,它可单独地完成现代工业控制所要求的智能化控制功能,这是单片机最大的特征。

然而单片机又不同于单板机,芯片在没有开发前,它只是具备功能极强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如果赋予它特定的程序,它便是一个最小的、完整的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它与单板机或个人电脑(PC机)有着本质的区别,单片机的应用属于芯片级应用,需要用户了解单片机芯片的结构和指令系统以及其它集成电路应用技术和系统设计所需要的理论和技术,用这样特定的芯片设计应用程序,从而使该芯片具备特定的功能。

网友K:
如果你恨一个人,就送他去学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