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信号怎么处理,如图

楼主:
请问一下这种信号怎么处理,如图,扫频信号扫一次后,低频相应比其他的大,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能消除这种情况吗?下面那张图是正常的。电路怎么修改

图一,低频偏大

图一,低频偏大

网友A(2019-09-12):
(1)C82、C87电容100pF改为30pF;
(2)R50, R56电阻上并联30pF电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82、C87电容100pF改为30pF;
(2)R50, R56电阻上并联30pF电容 。

修改了之后,还是这样

网友B:
输入级是个高通滤波器啊,要么增大隔直电容,要么用直接耦合电路。话说楼主你的驱动搞定了吗?我用XMOS的驱动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之后,还是这样

减小R55,R59为20R,减小R56、R60为100R。

网友C:
看不懂,Y轴为何是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级是个高通滤波器啊,要么增大隔直电容,要么用直接耦合电路。话说楼主你的驱动搞定了吗?我用XMOS的驱 ...

我没试过XMOS,现在两个版本,win7上面是全速的,WIN10上面是高速的,现在也在找怎么能让WIN7支持audio2.0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级是个高通滤波器啊,要么增大隔直电容,要么用直接耦合电路。话说楼主你的驱动搞定了吗?我用XMOS的驱 ...

把隔直电流换成了100U,结果还是一样,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R55,R59为20R,减小R56、R60为100R。

谢谢,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Y轴为何是欧姆?

这是测量耳机的阻抗,所以Y轴是欧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测量耳机的阻抗,所以Y轴是欧姆

没有看出耳机阻抗和这个放大电路啥关系。
这个放大电路的频响肯定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出耳机阻抗和这个放大电路啥关系。
这个放大电路的频响肯定很好的。 ...

这个事看不出来的,还有上位机软件处理的,我只要把要发送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然后在上位机还要处理的。用买的声卡,得到的曲线低频是不上翘的,自己做的声卡,低频就是那样了。OUT1和OUT2上传数据到上位机。

网友D:
好像多了个极点,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