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单片机可以通过触摸唤醒吗

楼主(2019-09-12):
小家电设计,电池供电,想通过电源键进行关机(掉电模式)和开机(唤醒),手册里面说支持外部中断唤醒,但是不支持触摸唤醒吗?

网友A:
想支持需要你进行一个外部的模拟电路设计

网友A:
其实大部分都是不支持的,手机这玩意儿那么先进都不支持,你可以弄个按键来实现。

网友A:
貌似没有单片机支持触摸按钮唤醒的,因为触摸的原理就是一个振荡器,要时刻定时器检测的。

网友A:
所以想唤醒,必须的机械按键。

网友B:
那种不少真唤醒,是假唤醒可以

网友B:
可以关掉大部分外设和功率设备。

网友C:
锦锐触摸单片机支持,带低功耗,,支持触摸唤醒

网友D:
可以做个定时器,或看门狗唤醒,这样功耗也可以降下来。

网友E(2020-08-29):
可以看门狗唤醒,唤醒后再检查触摸。

网友F:
这个功能是不支持的,不能这么做的。额

网友G:
加个触摸电路整成IO中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