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值

楼主(2019-09-12):
请问我在datasheet上看到 芯片输入范围是4.5-28v 但并没有说明输出电压,只给了几个典型的电压配置值(电阻值,电感值)只到12v有这些配置,那请问我用这个芯片能配25V输出吗。还有一般DC-DC的压差是多大呢,比如满足12V输出我的输入要达到多少

网友A(点评):
你这个芯片输出25v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极限输入28V,应该不能用于输出25V的应用

网友C:
说明你数据手册没有仔细看,要看芯片的开关电路,有些MOS开关的压降很小的,可以小于1V的,甚至比LDO还好。

网友D:
可以的 输出25v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E:
文档看的不仔细

网友A:
标出的是输入电压最大值和最小值,应该在规格书里面是会有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