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CPLD与FPGA的区别

楼主(2019-09-12):
手上有个项目要用到硬件逻辑电路,为了电路简洁打算用可编程逻辑器件,在选型的时候到底用CPLD还是用FPGA很是伤脑筋。百度“CPLD与FPGA的区别”,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很是失望,现在网络上的技术环境也就如此而已。既然叫可编程逻辑器件,那它的作用就要和分立的逻辑电路组合一样,只是可以编程不同的功能。FPGA是基于查表的,也就是一上电它要先加载程序的,这一点和CPU差不多,虽然速度很快,但和硬件逻辑电路的速度还是有差别的。CPLD烧写程序后是相当于将各逻辑电路直接连接起来的,每次上电就和硬件逻辑电路一样,每个连接都是固化的。这是CPLD和FPGA很大的一个差别。

网友A:
有些FPGA是FLASH工艺的,不用加载这步,

网友B:
CPLD擅长组合逻辑,FPGA擅长时序逻辑。

网友C:
一般是简单点的,用CPLD,复杂的考虑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