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xl4015e1和lm2596哪个好

楼主(2019-09-12):
  XL4015简介
  XL4015是开关降压型DC-DC转换芯片;固定开关频率180KHz,可减小外部元器件尺寸,方便EMC设计。芯片具有出色的线性调整率与负载调整率,输出电压支持1.25V~32V间任意调节。芯片内部集成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短路保护等可靠性模块。
  XL4015为标准TO263-5L封装,集成度高,外围器件少,应用灵活。
  XL4015原理图
  LM2596简介
  LM2596系列是德州仪器(TI)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芯片,它内含固定频率振荡器(150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电流限制、热关断电路等。利用该器件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稳压电路。提供的有:3.3V、5V、12V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
  LM2596是降压型电源管理单片集成电路的开关电压调节器,能够输出3A的驱动电流,同时具有很好的线性和负载调节特性。固定输出版本有3.3V、5V、12V,可调版本可以输出小于37V的各种电压。
  LM2596内部框图
  注:此图为TO-220封装形式的内部框图。
  LM2596内部包含150KHZ振荡器、1.23v基准稳压电路、热关断电路、电流限制电路、放大器、比较器和内部稳压电路等。
  为了产生不同的输出电压通常将比较器的负端接基准电压(1.23V),正端接分压电阻网络。其中R1=1KΩ,R2分别为1.7KΩ(3.3v),3.1KΩ(5V),8.8KΩ(12V)、0(-ADJ)。将输出电压的分压电阻网络的输出同内部基准稳压值1.23V进行比较,若电压有偏差,则可用放大器控制内部振荡器的输出占空比,从而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LM2596应用
  具体应用时可根据需要选择:LM2596可调电压型、LM2596-5V、LM2596-3.3等定压输出型。要获得+1.8V输出电压时请选用A图,要获得+3.3V、+5V输出电压时请选用B图。
  LM2596支持输出可调,在输入40V时,输出可连续调整为0~37V,典型应用电路如下图:
  xl4015e1 www.dzsc.com/ic-detail/9_6831.html和lm2596哪个好
  相同条件下4015的效率要高一些,而且这是与原厂2596相比,国产的2596就别提了。一个MOS管开关一个BJT开关,这就基本决定了器件功耗。

网友A(点评):
我喜欢 TI的 哈哈

网友B:
没有见图呀, 到底优势在哪里, 没有完全看明白

网友C:
XL4015的价格低还没假货,电流也大很多。XL2596可以直接代换LM2596,推荐用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