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使用RJ45发送串口信号数据问题

楼主(2019-09-12):
好像不行

网友A:
那你网线线序要重新做. 不能使用原来的网线线序. usb是差分, 可以走一对, 这样用4跟线., 还需要一根地线.

不过你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 , 啥叫两个串口usb, 串口*2和usb*2??串口+usb=2???还是us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