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解,stm32f107的高级定时器TIM1无法输出PWM波。

楼主(2019-09-12):
void TIM1_CH1_PWM_Init(u16 pe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per;   //自动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比较通道1初始化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 CCR1 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楼主:
和通用定时器TIM3配置OC步骤差不多,TIM3能够输出PWM波,可是TIM1无法输出,哪里有问题吗?
void TIM3_CH1_PWM_Init(u16 pe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per;                   //自动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比较通道1初始化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 CCR1 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定时器
}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偷懒造成的!!!配置高级定时器1时直接复制定时器3的配置函数,然后随便修改一下,结果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参数使用错误,APB1初始化函数参数却是RCC_APB2Periph_TIM1???真是活该啊,哈哈哈。

网友A:
一般很奇怪的问题,可能都是由于一个很简单的错误造成的。。

网友B(2019-10-12):
一点波形都没有吗

网友C:
我也涨知识了

网友D:
timer1挂在APB1下的,跟其他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