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用MCP19215实现一路boost和一路SEPIC的两路供电方案

楼主(2019-09-12):
MCP19215是Microchip模拟产品线下面的DEPA电源控制器的一款IC,它内嵌一个8bit的MCU,控制环路仍然采用纯模拟的环路,这样既增加电源设计过程中灵活性,又有模拟环路的快速和成本优势。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用单个MCP19215做的两路电源输出的方案,一路是升压boost方案,另一路是升降压SEPIC方案。两路供电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这个是我们DEMO板的照片和输入输出的规格,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消息,我们可以提供原理图和烧写软件

网友A(2020-01-19):
加下我的QQ:1638629856,我想要原理图和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B:
想要获取资料,谢谢。邮箱:308742124@qq.com

网友C:
这种设计比较新颖。

网友D:
你好,十分感兴趣,请提供提供原理图和烧写软件还有调压的通讯软件 ,邮箱:hxm3000@163.com

网友E:
你好!想要获取资料,谢谢!邮箱:3313763293@qq.com

楼主(2020-03-04):
引用 网友B:
想要获取资料,谢谢。邮箱:

已经发给你了,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可以线上交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十分感兴趣,请提供提供原理图和烧写软件还有调压的通讯软件 ,邮箱: ...

已经发给你了,有问题随时提出了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要获取资料,谢谢!邮箱:3313763293@qq.com

OK, 已经发给你了,请注意查收,有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下我的QQ:1638629856,我想要原理图和编程软件,谢谢!

留个邮箱,我发个你资料

网友E:
AnA@mchp  收到,谢谢!我过在买下载器,PICkit3应该可以下载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AnA@mchp  收到,谢谢!我过在买下载器,PICkit3应该可以下载程序吧

可以的

网友F:
你好!想要获取资料,学习下,谢谢!邮箱:17975524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想要获取资料,学习下,谢谢!邮箱:

没问题,已经发啦,注意查收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已经发啦,注意查收下

谢谢

网友G(2025-09-22):
MCP19215 可通过引脚配置实现一路 boost 和一路 SEPIC 两路供电。将其中一组开关管、电感等外设接芯片对应引脚构成 boost 电路,升压满足高电压负载需求;另一组外设按 SEPIC 拓扑连接,实现升降压功能适配宽范围输入输出。同时利用芯片内置控制逻辑与保护机制,保障两路供电独立稳定,适配多负载场景

网友H:
用 MCP19215 实现两路供电:一路配置为 boost 模式,电感接 VIN 与 SW 引脚,输出经二极管接 FB 反馈;另一路设为 SEPIC 模式,需额外电感与电容组成耦合网络,共享输入。通过配置寄存器设定输出电压、开关频率,利用 RTC 同步时序,确保两路独立稳定输出。

网友I:
MCP19215 可实现一路 boost 和一路 SEPIC 供电。Boost 接电感、二极管、电容构成升压电路;SEPIC 用两个电感、二极管、电容实现升降压。通过配置芯片的 PWM 模块、反馈网络,调节占空比,设定输出电压,利用其保护功能保障两路稳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