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多通道ADC选型问题

楼主(2019-09-12):
    我现在需要采集8路脉冲信号,每一路信号按照最高频率400kHz,一个周期少点采40个点,请问有可以8通道同时采集、同时转换数据,重点是同时转换的ADC芯片可以使用吗?
    感谢感谢!!!

网友A:
ADI官网看到的多路ADC,内部都有MUX,也就是微观上不能同时工作。
多路同时工作,也就是每一路都需要一组独立的转换电路,集成到一颗芯片里那面积就太大了。

网友B:
用同步采集的ADC

网友C:
把采样频率加大

网友D:
大概你需要用一颗FPGA自己和8个相同的ADC接口,用相同配置,控制信号同时给出,应该是同时转换。

网友E:
这个采样率已经不低了,多通道的未必有

网友F:
请问一下为什么需要40倍采样?我觉得这个采样率估算可能问题;
第二你的信号是0-400KHz的信号吗?如果不是可以考虑使用RxADC;
第三,如果要求同步可以使用,同步ADC采集;
第四,也可以考虑使用带有同步功能的单通道ADC进行采集,但是要求时序控制严格

第五,假设你的要求都正确,我给你计算一下
400KHz,40个点,意味着,ADC的采样率至少为400KHz x 40 =16GHz;这个采样率不论什么位数,国内肯定是倍限制的;
假设使用1bit ADC, 也就是比较器去实现,估计也没有可以选择的;

综上,请认证考虑自己的采样点40 是否是靠谱的!!!

。。。哪里有16G,明明16M的采样率好吧,这么低的采样率,为啥会觉得高呢?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怀疑楼主的场合,需要那么精确吗,这样的芯片有,但是价格和供货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为什么需要40倍采样?我觉得这个采样率估算可能问题;
第二你的信号是0-400KHz的信号吗?如果不是 ...

    你好,我详细做的是这样的,需要同时采集7路局放脉冲电压信号,经滤波后信号20kHz~400kHz,然后进行模数转换,给28335处理。
    一个周期采样40个点的问题,是我认为采样点数越多,波形失真应该是越小的,所以三四十个点大概合适。
    其实精度要求并不很高,主要就是要快,所以我想使用多通道同步采集、处理的ADC,如果只是多通道同步采集,就需要芯片的采样率很高一路一路转换,大概100M+。如果可以同时处理的话,就不需要一路一路转换这样的等待了,但是就需要多个转换电路,价格也挺贵。
    我也在AD、TI、Maxim官网上查了很多,但是符合要求的并不多,价格也很昂贵。

网友H:
400KHz x 40 =16GHz ?数学要学好啊

网友I:
采样率>400k*40*10=160M,ST还是有的

网友J:
采样率如何算的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详细做的是这样的,需要同时采集7路局放脉冲电压信号,经滤波后信号20kHz~400kHz,然后进行 ...

ADC的多通道同时采样,同时处理,这种芯片没有吧,你只有用高速各通道顺序采集,然后软件处理

取样,转换是分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400KHz x 40 =16GHz ?数学要学好啊

抱歉哈;
单位换算错了

网友L:
这个叫同步ADC,八路同时取样电压,顺序转换,速度一样,比用MUX要好,相位上是一致的。还有一种真正的同步取样,同步转换,在TI,ADI都有。价格要不便 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