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F7003代替N76E003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12):
92F7003代替N76E003  复位脚设置为IO并悬空,供电3.3V 程序仿真通过,独立运行程序不跑,有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A:
悬空IO需要设为强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B:
你看是否LVR选择比较高?高过3.3V;

楼主:
以上设置都没问题,不用IO设推挽输出,LVR设置2.9   均无问题,后来重新建了个工程就好了,也没研究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空IO需要设为强推挽输出模式

感觉赛元7003功耗比N76E003大一下,同样4M的频率,同样的电路,是哪设置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