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线传感器平台选择一款单片机,困难远超预期

楼主(2019-09-13):
我们正在设计一种可以插入多种传感器模块的无线电路板(无线传感器平台),它有如下要求:
  • 开放的单片机。使用者可以使用编程环境对单片机编程。
  • 硬件低成本。使用者可以不用购买仿真工具等直接对单片机编程。
  • 合法的免费软件。不要用盗版的IAR,keil等。
  • 速度上不能低于业界平均水平
  • 最好可以防**。或者单独添加防**芯片。
  • 与传感器模块的接口包括SPI,IIC,IO,UART等。开放的接口定义
  • 开放的硬件图纸

确实有很多公司设计了类似的东西,但是考虑到开放的图纸,开放的单片机两个要求,则直接排除了绝大部分开发公司,只能去选择芯片厂。

一般的认为,如果图纸开放,单片机也开放,那么无法形成私有化的部分,那么无法盈利。我们之所以敢于公开,原因很简单,我们拿到了更高的垄断资质:可以部署自己的基站甚至自有的频谱。。。只有一个强者才能给与弱者东西,我们就是那个强者,当然,在某些资质上,在技术基层上还要各路雄杰指教。

首先我看好了TI的MSP430R系列单片机,使用FRAM带来的低功耗优势,是其他家很难比拟的,如果非要选择一个技术最先进的,我一定选择TI。可是,它的开发IDE实在是糟透了——如果你去问一般开发者,他们大量使用了IAR,盗版的。好吧,我们无法推行一个盗版软件,我查了下正版授权费,总之都要1000美金起步,相信绝大部分开发者无法接收这个价格。而TI的这个ecplise改造过的IDE,因为ecplise本来就不是为了开发单片机应用设计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按钮安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非常有违和感,然后就是开启速度和编译速度让人感觉这是一个玩具。

相信如果使用了MSP430的结果一定是配合IAR使用,而IAR必然带来盗版。我们明明知道,人们可能会用盗版的IAR,而我们还要推行MSP430,这就是犯罪,所以我们无法推行它。只能作罢。

然后我将目光转向了ST的8位机,STM8。STM8的问题除了速度太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C语言编译器竟然是单独安装的,而且还要收费!好吧,我知道一般情况下,8bit程序都在免费授权范围内,但是这个两次安装方法让我非常无语。感觉ST摆不平一个C编译器一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速度对比ARM体系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最后也是作罢。

在将STM8对比STM32的时候,意外发现,STM32F0系列,cortex-M0内核的这些单片机竟然有keil的免费授权。这样可以合法的使用keil,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STM32L0系列单片机。其结果更是让我失望无比,首先是keil几乎已经变成万神殿,打开之后一堆的arm供应商选择,然后是一堆的中间件,请问keil是公共汽车么?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ST公司推行的cube等代码自动生成程序,生成了一堆烂七八糟体积庞大的代码,完全是在消耗空间,还有就是浪费能量。

我之所以非常不喜欢ARM的原因,在于,其推行的CMSIS层完全是在打造一个中间层。问题是,大家都用单片机了,一定是追求底层的寄存器操作,用你这个中间层,写了程序还能很轻易的切换到别家上去?完全是在搞绑定么。ARM带头,然后ST在CMSIS基础上搞了一个HAL,硬件无关层,还搞了一个cube自动生成代码。
除了绑定开发者,我看不出来这有任何意义。这让我彻底排除了ST公司。

(micochip和TI是两家较为独立的公司,但是这两家也都推出了在线的IDE,也是意图绑定开发者的体现。总之,每个大公司都想做恶啊)

为什么不看看microchip呢?我印象里,必须购买CD2仿真器才能开发,这样大大提高了开发门槛。所以也只能排除。

Altmel已经被收购了,其独立性很难让人相信。

接下来我关注到新塘、holtek单片机。得到的依然是失望。新塘依赖于keil,holtek则控制仿真器。

剩下的选项似乎不多了,我正在查看silab的bee系列。希望能得到较好的结果。

楼主:
NXP在意图卖身未遂后,我就对这家公司失去了信心。特别是为某云推出专用安全芯片后。

网友A:
430有免费的gcc,cortex-m全系列都有免费的gcc,还有免费开源的DAP仿真器,stm8有免费的sdcc编译器。

所以你的低级借口根本就不存在。

网友B:
支持楼上说的,这些根本不是理由。。。

网友C:
你又要便宜,又要支持的多,又要免费使用,还不喜欢太多的中间件,那么我想反问,假设存在这么一款MCU,他的厂家靠什么回收成本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有免费的gcc,cortex-m全系列都有免费的gcc,还有免费开源的DAP仿真器,stm8有免费的sdcc编译器。

所以 ...

在目标上,我们是在寻找一款易用,快速上手的单片机及其开发平台。另外,尽可能避免给使用者一个错误的信息引导。

430是有免费的gcc,但是相信大部分国内使用者还是会用盗版IAR。而如果去TI官网看,则看到的是基于ecplise的ccs开发环境。一个是gcc,一个是盗版的IAR,你觉得大部分国人会用哪个?作为一个推广者,明知道可能犯罪还要去留坑,这也是犯罪。

cortex-M系列则ARM公司有armcc,也是免费的(当然是gcc改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形成了开发群体(或者说一看就容易上手的的方法)。除此以外,arm公司推行中间件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同样用中间件,还是直接上linux好。你如果观看arm官网,相关的培训是收费的。

ARM推荐的也是使用收费的keil,或者是基于eclipse的开发环境。

至于说sdcc,你总可以找到一些很少人用的编译器,但是这些都并不是我们选择它作为推广平台的原因。

目标是快速上手,快速创造价值,而不是给专家用。给专家用,多么难用的单片机都能给整出好用的流程来。

我寻找一款普通人上来就能操纵好的跑车,你说,用奥迪也能开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它有如法拉利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要便宜,又要支持的多,又要免费使用,还不喜欢太多的中间件,那么我想反问,假设存在这么一款MCU,他 ...

没说要便宜。单片机自身成本并没有做太多限定,这里的成本是考虑编译器,仿真器的成本。

比如说:microchip的pic系列,假定20元一片,不贵。但问题是必须配套它的cd2,那么开发者付费就得算上这个cd2的价格。整体就要几百了。

再比如说,新塘的8051很便宜,几块钱,但是keil正版授权很贵,接近1万*币,那么这个成本就要算1万*币,这个价格显然是无法普及的。

厂家收回成本靠的是芯片价格,没见靠编译器仿真器挣钱的。但是开发者成本却要算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目标上,我们是在寻找一款易用,快速上手的单片机及其开发平台。另外,尽可能避免给使用者一个错误的信 ...

那你就是在做梦。没有仿真器你想调试成功一个稍微复杂的项目都是异常困难的,为什么STC处于单片机鄙视链的末端?除了8051是个过时落后的体系以外,更大程度上是没有仿真,只能靠下载来验证,RTOS、FAT/FS、TCP/IP、GUI……这些东西在STC上面想要调试成功是完全做不到的,这只是软件上略微复杂了一些而已。

免费编译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免费仿真,曾经给某世界五百强供货,要求软件版权,自己调试用IAR,给客户看的都是自己写的IAP+GCC编译,反正已经调试通过了,需求小改也不用仿真器,直接下载就行了。

看你这些稀奇古怪的要求,是从来没做过略复杂工程的小朋友吧。

@kingTek :浮点底层我没研究过,纯粹浪费时间。倒是96年曾经写过全套51的Q31定点数**算库,没办法当时只有51可用,而8051的浮点运算性能跟屎一样完全没办法用。
人人都是液体转化而来, R2D2说 “我用51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本人70年出生,本人没记错的话第一片CPU芯片是因特尔的4004系列,那是1971年,51则更晚,得80年前后,R2D2在1970年就用上了51CPU,痴人说梦吧! 其言语道德修养就是这个档次,水平, 本人不过是针对51其很典型的幼稚思想,多说两句,就事论事,没到人身攻击的程度, 本人的年纪肯定比其大很多,话说到此,封笔...
@kingTek :我用51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R2D2先生的“高论”看着有道理,实际错误, 本人做过的系统最复杂的到掌上电脑,最简单的到1K的精简小微控器产品,现在开发产品基本上都不用仿真器了,何故,因为有各种手段,同样能达到仿真器的目的,而且更好, 8051远远没过时,请问R2D2写过几行底层代码,研究过浮点的底层是如何编写的么? 广一个硬件乘法指令,8051比同档的RISC便捷10倍以上, 8051没有仿真,则更...
哈哈,要求软件授权,不能用盗版软件,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自己调试用IAR,给客户看的都是自己写的IAP+GCC编译

网友A:
不用盗版软件,不用仿真器,我也能做到,前提是构筑能够运行IAP和串口通讯的软硬件框架,用IAP下载软件用串口沟通调试信息,问题是你拿到一个全新的单片机结构构筑这个框架,不用仿真器太浪费时间了。你要是教一个学生学会这些东西时间怕是要一年了。

结果很简单,有经验的工程师对你的方案不屑一顾,我还有更便宜的解决方案呢。没经验的学生无法上手。

你的思路两头都靠不上,只有死路一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盗版软件,不用仿真器,我也能做到,前提是构筑能够运行IAP和串口通讯的软硬件框架,用IAP下载软件用串 ...

IAP 倒是犯不着。有些单片机系列有开源的仿真器,只要设法 bootstrap 即可。

网友D:
我对您对于中间件的厌恶表示同感。不过并非所有厂家的 ARM 芯片都必须用中间件,是可以只用外设地址描述头文件,直接捅寄存器的。国产的 GD32 现在已经明确摆出了不用中间件就滚的态度,不提供独立的外设地址文件,这个系列我也自然不再考虑选用了。不过 STM32 从来没有如此操作过,虽说设备头文件需要用 Cube 来下载,但下载回来的头文件是可以完全独立于 Cube 使用的。至于你所说的 CMSIS,其核心部分 CMSIS Core 是 ARM 内核内置外设的地址头文件,几乎所有芯片的外设头文件都会需要用到,但是其余部分一概都是可选的,可以直接扔掉。

至于 ARM 的调试仿真器,CMSIS-DAP 是开源的。网上有一个现成的基于 STM32F042 的 CMSIS-DAP 调试器设计,同时 STM32F042 片内还内置了 USB bootloader 可以不用编程器直接从电脑烧录程序。因此说利用这个设计你可以全程不摸编程器,从零出发做一个简易 SWD 调试器。如果你这个是产品,甚至可以考虑直接在板上集成一片 STM32F042F6P6 作为 DAP42 调试器和 USB 串口二合一桥接芯片。ARM 调试软件用的是 OpenOCD 和 GDB,完全开源的方案。同时 OpenOCD 支持多种不同的 JTAG 和 SWD 适配器,不仅是 CMSIS-DAP。

再说 PIC 和 ICD2,你完全可以不需要 ICD2 来调试 PIC 单片机,而是用便宜得多的 PICKit 系列。50 美元左右的 PICKit 4 可以调试 PIC 全系列和 AVR 全系列。如果不考虑 AVR 和部分比较新的 PIC32 的话,PICKit 2 是公开原理图和固件镜像的,你只要有办法烧录主芯片就可以自制。PIC 的编译器需要付费且不便宜,但免费模式的限制仅止于不支持优化;同时 XC16 和 XC32 均为 GCC 修改而来,有公开源代码,且修改源代码删除 license 检测是合法的(基于 GPL 的授权)AVR 的软件工具是 GCC,且有免费的 IDE Atmel Studio。新版 Atmel Studio 支持用 PICKit 4 调试 A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是在做梦。没有仿真器你想调试成功一个稍微复杂的项目都是异常困难的,为什么STC处于单片机鄙视链 ...

我们的目标是给”没做过复杂项目的小朋友”,几个小时就能获得完全合法的软件版权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您对于中间件的厌恶表示同感。不过并非所有厂家的 ARM 芯片都必须用中间件,是可以只用外设地址描述头 ...

你是追求自由公义的,但是在芯片厂推动的大潮面前,这种公义只能救自己。

我在寻找能适用于很多人的解决方案,不得到芯片厂的支持是不行的。所以很大程度上是在寻找一个不在沦陷的芯片厂。在其基础上制作开发平台。

这是一场决定我们的下一代是否能自由的获取能量的战争。要相信一个新世界

网友E:
你需要arduino。。。

www。arduino。cc

https://www.arduino.cc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目标是给”没做过复杂项目的小朋友”,几个小时就能获得完全合法的软件版权的机会。 ...

我也想学单片机,但是小学文化搞不懂他们那些复杂的工具,你们的工具好用吗?

多少钱啊,能不能免费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arduino。。。

www。arduino。cc

这个看过,感觉很诡异。总之就是感觉像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学单片机,但是小学文化搞不懂他们那些复杂的工具,你们的工具好用吗?

多少钱啊,能不能免费试用 ...

这不在找么,大体就是这么个要求。

钱越少越好。免费试用估计没有,不过估计二手的会很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追求自由公义的,但是在芯片厂推动的大潮面前,这种公义只能救自己。

我在寻找能适用于很多人的解决 ...

至少在现在的大背景下,有良好商业支持,又能做到最自由公义的是 ARM。ARM 是各大 32 位单片机厂商共同的供应商。不论市场如何波动,只要 RISC-V 没有异军突起,MIPS32 颓势不改,ARM 大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论是 NXP LPC 还是 Kinetis 还是 STM32 还是 Microchip SAM 还是 GD32,到头来都是 ARM 的 CPU + 厂商定义的外设,只要你用了 32 位单片机 ARM 就有版税可收,至于是通过哪家芯片厂来的它不关心。因此只要 ARM 一碗水端平,不要招惹下游单片机厂商(GD 在做 RISC-V,Microchip 手里有基于 MIPS32 的 PIC32 系列)其收入就是稳定的。另一方面,ARM 现在的重点是要打进服务器市场,而这一市场在软件上几乎完全被 Linux 所垄断。其三 ARM 现在收入最丰厚的是移动设备,而移动设备的软件平台最常见的是基于 Linux 的安卓。使用 Linux 必须配合 GCC,否则编译不出内核。因此说在战略上 ARM 必须充分支持 GCC 这类开源工具。我这里推荐 ARM 不是推荐某一个单片机厂商,而是推荐这个单片机核心,无关与厂商。由于 ARM 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必须保持一碗水端平,因此也最不容易沦陷。至于说平台绑定,ARM 这个是 CPU 架构层面的东西,必须绑定才能开始写代码。不过我宁愿绑在一个有多家芯片厂共用的 CPU 架构上,也不要绑在单独某厂商的架构上,因为那就彻底绑定芯片厂了。

如果 RISC-V 有朝一日可以逆袭,其开源本质决定了其自由公义的属性。在此之前,ARM 架构可以不绑定具体芯片厂,是最接近自由公义的选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在找么,大体就是这么个要求。

钱越少越好。免费试用估计没有,不过估计二手的会很便宜

我前面已经讲了,ARM 有全开源的软硬件工具。从调试仿真器到编译器工具链到 IDE,甚至在算上开发机操作系统都可以完全免费开源,你只要出物料成本就可以用。

我提到 STM32F042 是因为那颗芯片有一个特性,可以不用编程器直接烧录芯片,又同时有一个现成的 ARM 调试仿真器固件可以用,两者结合可以用来做你的第一只全正版 ARM 仿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过,感觉很诡异。总之就是感觉像玩具

你首先要搞清楚定位。。。0基础的新手不可能快速入门STM32之类的单片机。。。
arduino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而且全开源 全免费 ide免费 编译器免费 除了硬件要花钱买。。。但是硬件允许你抄板,自己打样。。。

你现在的状态完全是 不给牛吃草还让牛快跑

免费的肯定有不如收费软件的地方。。。不然人家搞收费赚毛钱。。。你又要免费软件   又要收费的功能  你自己开发一个吧。。。

你可以提供免费的解决方案 用户用不用你的方案与你无关。。。。这并不是你留坑。。。盗版的坑已经被你的免费方案填平了。。。。。你作为推广者,提供免费方案,已经做到位了。。。如果用户有盗版意识,要么购买版权 要么用你的免费方案。。你可以建议用户,但是你无法阻止用户使用盗版。。。如果说从源头上解决盗版(也就是这个平台压根没有收费软件)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要搞清楚定位。。。0基础的新手不可能快速入门STM32之类的单片机。。。
arduino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

源头上没有盗版的确有可能:RISC-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源头上没有盗版的确有可能:RISC-V。

现在搞出RISC-V单片机唯一国内厂家GigaDevice也有中间件的。

某内核只要有收费的开发环境,用了这个内核就是让客户使用盗版。

某单片机只要有厂家提供的中间件,用了这个单片机就是让客户使用厂家中间件。

楼主的逻辑是不一般的神经病。

网友G:
楼主不光故意吹毛求疵,而且知识结构非常陈旧。

我智能理解楼主是故意制造流量话题。

网友H:
IAR 已支持 RISC-V 了

网友H:
话说,开发用的WIN 是正版的吗?

网友H:
话说,开发中需要用到的原理图软件是正版的吗?

网友F:
我用的除了JLINK是盗版的,其他都是开源的,小学文化很容易就能学会,编辑器EMACS,编译器binutils,操作系统LINUX,原理图KICAD。

网友I:
开源架构RISC-V内核的 GD32VF系列单片机了解一下,不用Keil和IAR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过,感觉很诡异。总之就是感觉像玩具

你是看不起 AVR 单片机吧?

如果你非得 ARM 内核的才看的起,那你还可以选择树莓派,也不贵,还可以跑大型操作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开源架构RISC-V内核的 GD32VF系列单片机了解一下,不用Keil和IAR

用了RISC-V会让用户使用盗版IAR的,你这是让楼主犯罪!!!

@尚格小马哥 :你看看楼主在6楼的发言,430有gcc、eclipse免费开发环境,但是有IAR盗版可用所以430不能用。你的RISC-V高明在哪里,不一样有IAR?在楼主眼里也是屎。 你还是离楼主这样的神经病远一些。
哈哈,也可以不用IAR的,有新的开发环境支持。

网友K:
好高深哪,我看了半天楞没看明白。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在现在的大背景下,有良好商业支持,又能做到最自由公义的是 ARM。ARM 是各大 32 位单片机厂商共同的 ...

ARM的选择将不是arm本身,而是中间件。

intel收购的vxworkds不是开放了Zephyr么。IBM不是搞了nodered么。

中间件竞争还不明显,现在还不是站队的时候。ARM统一硬件后,下边就是软件中间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面已经讲了,ARM 有全开源的软硬件工具。从调试仿真器到编译器工具链到 IDE,甚至在算上开发机操作系 ...

一家公司在强力推行cube,然后你说,这家公司产品可以这么用这么用啊。

我更想找一个从公司宣传层面就支持直接写寄存器做法的,这样会省去许多宣传上的问题。

避免出现:用简单方法做广告,然后官网造一个高大上的方式来用cube自动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要搞清楚定位。。。0基础的新手不可能快速入门STM32之类的单片机。。。
arduino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

为什么我不找个更简单的8bit机?

arduino就是个avr加上自己的一套ide啊。

如果altmel不被收购,很难想象出现这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除了JLINK是盗版的,其他都是开源的,小学文化很容易就能学会,编辑器EMACS,编译器binutils,操作系 ...

小学文化很容易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源架构RISC-V内核的 GD32VF系列单片机了解一下,不用Keil和IAR

这个很看好。据说说自成体系的开发工具。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芯片出来。或者出来的芯片都是100多个管教的。

有的话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家公司在强力推行cube,然后你说,这家公司产品可以这么用这么用啊。

我更想找一个从公司宣传层面就支 ...

推不推是一回事,强制不强制是另一回事。我也不喜欢用中间件,GD32 直接强制中间件了,我就果断弃用。现在似乎中间件是一种主流,没有一家是宣传层面就高调宣传只用寄存器不提供中间件的。不过 ST 至少到现在依然可以完全抛弃 Cube 来开发。

至于 Atmel 被收购一事,Microchip 无意砍 Atmel 的单片机业务,反倒是在收缩 PIC24 和 PIC32 来给 SAM 让路。因此我相信这里不会是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不推是一回事,强制不强制是另一回事。我也不喜欢用中间件,GD32 直接强制中间件了,我就果断弃用。现 ...

ARM整体的趋势是会呈现中间件战争的状态。未来用arm的问题就是选择用谁的API的问题。

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大趋势,就是人群大潮。在厂商不停的洗脑教育下,相信用arm底层寄存器编写程序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大趋势,并不是有少数独立技术群体**用寄存器写程序就能抵挡住大潮洗脑趋势。

我们看芯片厂的动作,有一些时约定俗称的,就是正常人都会这么干。比如说收购了alteml,那avr得继续卖吧,正常人都会这么干,所以谈不上支持不支持的问题。

我们更多是看芯片厂对于新技术的尝试和推广,TI和microchip时最先推出在线IDE的厂家,这个意图狗明显了吧。
(cloudbased IDE)

你说这玩意在中国肯定没人用,芯片厂看的时一个十年,二十年的趋势。然后我们选择芯片也是看的十年20年的动向。下注下错了,开发平台肯定做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ARM整体的趋势是会呈现中间件战争的状态。未来用arm的问题就是选择用谁的API的问题。

我们更多的是要看 ...

至少在 ARM 中间件这里有一个搅局者:Linux 3 开始主线内核合并了 µCLinux 补丁集,从此主线 Linux 可以支持 Cortex-M 单片机。而 Linux 有自己独立的驱动框架,而且托瓦兹早就禁止厂商中间件代码混入 Linux 内核了。因此说只要厂商想要支持单片机跑 Linux 就不能强推中间件。现在 ST 和 NXP 分别在推 STM32H7 和 iMXRT 两个建议搭配 Linux 单片机系列,因此可以默认这两家不会强制中间件。

至于中国,很多国人只会盲目跟风。我在国外社区聊天的时候发现那些外国工程师不碰厂商中间件的大有人在,甚至有公司直接明令禁止厂商代码不加审查直接进入公司项目,反倒是中国人对厂商中间件的执念成了他们嘲笑中国产品,甚至发表**言论的借口。我觉得这是国内嵌入式开发相关教育的问题,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和自动化三个专业太泾渭分明了。我自己的教育背景是计算机科学,有比较扎实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基础,这些基础知识决定了我对中间件不置可否的态度。而我的嵌入式开发都是后来看国外教材学的。国外教材注重的就是独立开发和举一反三,一般都不依赖厂商中间件而是自己积累驱动程序。

其实我到现在 STM32 上用的串口驱动还是几年前从 AVR 上面移植过来的,而那个 AVR 串口驱动则是用 CoreFoundation 代替 C++ 仿写的 Arduino Serial 类。我会愿意自己花时间去写这种东西,和这种举一反三的思维方式和不依赖厂商的习惯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话说,开发用的WIN 是正版的吗?

我开发用的是 macOS 和 Linux。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话说,开发中需要用到的原理图软件是正版的吗?

KiC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在 ARM 中间件这里有一个搅局者:Linux 3 开始主线内核合并了 µCLinux 补丁集,从此主线 Linux 可以 ...

linux 本身构成一个生态环境。就是说,写linux驱动是一套API,一旦cortexm跑linux,那么,编程并不是针对寄存器的而是针对linux的开发套路的。也就是说,linux就是这个中间件本身了。

intel正在全面渗透,clearlinux渗透服务器,收购风和后开源vxwork的Zephyr入侵arm体系。

所以这个中间件的问题就是选择生态的问题,而现在战争还未明确,我不想现在下注。国内什么某里,某为不也是推出了各种os么,keil上都做广告了。

linux毕竟是太大了,最大问题就是加个后门很难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8bit单片机必须保留的原因:简单东西没法留后门,对于高安全要求场合,还只能用简单东西拼。

最后贴一张microchip的云端开发环境图(这玩意确实比本地的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nux 本身构成一个生态环境。就是说,写linux驱动是一套API,一旦cortexm跑linux,那么,编程并不是针对 ...

Linux 作为生态环境,不受厂商控制,而且实际控制人是个开个嘴**就能让科技公司市值蒸发四分之一的重量级技术大神,因此说厂商如果要支持 Linux 就必须照着这位大神的思路来提供底层支持。我们不用 Linux,但我们要的是他的思路,以及搭上为了迎合他的思路所带来的底层支持这一顺风车。

云开发环境我一概无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学文化很容易学会。。。。

我小学文凭,单片机全都是自学的,我用这工具很好用的,安装简单,汇编常用指令不到10条就算是小孩子也能很容易的写,工具其实一点都不难,难在算法上。

给你看看我玩单片机用到的工具,一共三个窗口,从上到下依次emacs、gnu binutils、jlink,JLINK盗版的其实完全可以自己重新做一个,功能很简单,推荐你用这套工具,很好用的。

编译器安装更简单,三条命令搞定
下载GNU BINUTILS然后输入三条命令
  1. ../configure --target=arm-none-eabi --prefix=/home/yjmwxwx/220g/ruanjian/chengxu/arm/bianyiqi/bintuils/

  2. make

  3. make install
这个编译器基本单片机都支持,汇编开发没有中间件,换别的单片机很容易。

网友L:
转到Linux下一切都不是问题,建议还是arduino吧,入门简单。Mbed也有网页版编辑器,语法类似arduino IDE

网友M:
楼主可以看下micropython,,只需要一个代码编辑器就可以开发程序了,,不需要IDE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你首先要搞清楚定位。。。0基础的新手不可能快速入门STM32之类的单片机。。。
arduino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

异想天开

网友O:
软件的版权只有20年保护期限吧?我现在就在用老掉牙的KEIL UV2版本。现在的STC单片机早就支持仿真了,而且下载只需一根USB线,连下载器都不用。

网友P:
也可以考虑自己设计芯片

网友Q:
哈哈哈. lz你看看树莓派. 做大了,还是换博通的芯片了. 并且是有nda协议的. 影响树莓派发展了么?没有....

stm8慢, stm32有框架, 你可以完全忽视软件层面直接读写寄存器没人拦着你吧?
说iar付费, jtag付费,  你完全可以用汇编写啊. 反正小孩用也写不了几百行.直接汇编就行了. 编译器?根本不用,你可以写一个,不难.
你想用c ?可以找个gcc for arm的啊. 应该是不难找到的.

但是最关键的是,你的rf频段是啥? 还是独享的, 这是我一百个不信.我没听说过玩具还能有独享频段, 教育本来就是公开频段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很看好。据说说自成体系的开发工具。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芯片出来。或者出来的芯片都是100多个管教的 ...

芯片和开发板都已可以网上购买的,我是兆易创新GD32 MCU代理商,任何GD32相关问题可以找我。马生13823341202微信同号

网友R:
      你纠结的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1000美金又如何,对于公司来讲,根本就不在于那点,公司更在乎的的前端的市场销量情况,而不是开发细节中的什么编译器啊,正版,XXX美金 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在目标上,我们是在寻找一款易用,快速上手的单片机及其开发平台。另外,尽可能避免给使用者一个错误的信 ...

楼主脑子进了那啥吧……思维这么独特

另外例子不要瞎编乱造
目标是快速上手,快速创造价值,而不是给专家用。给专家用,多么难用的单片机都能给整出好用的流程来。

我寻找一款普通人上来就能操纵好的跑车,你说,用奥迪也能开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它有如法拉利好开?

一看就知道你没开过跑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小学文凭,单片机全都是自学的,我用这工具很好用的,安装简单,汇编常用指令不到10条就算是小孩子也能 ...

我真的开眼了。能不能写个教程。

这也太藏龙卧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可以看下micropython,,只需要一个代码编辑器就可以开发程序了,,不需要IDE ...

看过这个中间件。

microruby都搞出来了。

写个iic时许啥的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纠结的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1000美金又如何,对于公司来讲,根本就不在于那点,公司更在乎的的前 ...

前边都说了,你这个目标是一般公司的目标,产品为导向。

而我这个公司产品就是自有的网络本身,至于说使用网络的设备,那是送的,目标是让其他公司在这个平台上开发。

相当于电信推出了一个手机平台,但是这个手机平台只支持电信的网络。请问这个情况,开发这个平台的工具电信需要考虑费用么?费用高了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脑子进了那啥吧……思维这么独特

另外例子不要瞎编乱造

没开过。不过玩过操纵感。

是有一款车操纵感很好的,不是法拉利是哪一款,有一款是难操纵的,具体忘记了。我好多年没开车了。因为我开车别人就害怕。。。。(要么就很彪要么就很烂)

楼主:
初步选定RISCV,我对这个很满意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烈推荐。。。

支持,我也i想学这个,等有钱了也买点玩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真的开眼了。能不能写个教程。

这也太藏龙卧虎了吧。。。。

快别嘲笑我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过这个中间件。

microruby都搞出来了。

这个MicroRuby现在只能打印Hello World,功能都还不完整,,成熟度距离micropython差的远

MicroPython可以把Python代码编译成机器码,速度和C几乎一样快,,
@micropython.viper
def speed_viper():
    x = 0
    for i in range(8000000):
        x += 2

甚至可以直接嵌入汇编:
@micropython.asm_thumb
def led_on():
    movwt(r0, stm.GPIOA)
    movw(r1, 1 << 13)
    strh(r1, [r0, stm.GPIO_BSRRL])

写i2c时许肯定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初步选定RISCV,我对这个很满意

现在RISC-V内核的单片机就只有GD32VF吧,,

GD32VF和GD32F除了内核不一样,其他外设、引脚排布、内存布局全都一样,,要是GD32VF能满足,GD32F没理由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快别嘲笑我了。。不过我可不是骗人的,0基础入门很容易。很简单的,我就是例子,小学文化也能学会,操作简 ...

大哥,你这一个业务爱好的方法能教拿这个做超级武器的专业工程师?

业务爱好可以心无旁骛写汇编,心急火燎挣大钱的大把工程师能用你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RISC-V内核的单片机就只有GD32VF吧,,

GD32VF和GD32F除了内核不一样,其他外设、引脚排布、内存布 ...

编译器仿真器,自主知识产权。

底层开放程度,肯定不一样啊。

至少至少的,底层的东西得自己搞一遍吧。

arm的越来越复杂化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MicroRuby现在只能打印Hello World,功能都还不完整,,成熟度距离micropython差的远

MicroPython ...

有无评估板?

我印象里上次看的时候似乎就是开源了个中间件啊。支持的还是alteml的单片机。

现在谁在推?支持哪些单片机?有无网站?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无评估板?

我印象里上次看的时候似乎就是开源了个中间件啊。支持的还是alteml的单片机。

官网:http://www.micropython.org/

官方的板子用的芯片是STM32F405,,其实不用买官方的板子,把他的固件下载到任何一个STM32F405的板子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官网:http://www.micropython.org/

官方的板子用的芯片是STM32F405,,其实不用买官方的板子,把他的固 ...

不看好这个芯片。不知道未来有无移植计划。

网友T(2019-10-22):
建议试一下,平头哥的CDK环境。免费的,国产的。

网友U:
其实ESP8266还是可以的,除了找不到仿真器,其他都很好【可以通过串口来辅助调试】,自带wifi,价格还可以,免费的IDE例如eclipse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不过想要用好确实需要不小的功夫,等你用习惯了,再来看keil,iar这些,别的不说,就单论编辑、查看复杂代码不知道比keil这种上古世纪的编辑界面强多少【可能是keil也懒得改了,因为他们新出的arm版本的收费开发工具也是基于eclipse的,名字叫DS-5】

网友V:
随便找个芯片,移植lua。不喜欢别人的中间件自己搞中间件,一个初学者理解寄存器都很困难了,直接弄lua,动态语言隔离各种问题。
至于各种软件的问题都自己消化。底层喜欢啥就换,只要中间件不变就好。
现在的st cube不就是这个趋势。
随着硬件性能的增强,中间件能提供较为统一的接口,抽象底层,还是很有必要的。
又想简单还不想中间件,咋可能。
lua或者python。仿真直接pc模拟仿真。

网友W:
@司成
学学 SiLab 的策略:给某型号或者某系列 MCU 购买 Keil 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