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70与手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9-13):
基于STM32F070做了一个小东西,可以通过usb vcp与电脑通信。
现在想让F070与安卓手机通信,手机是否必须支持usb otg?

楼主:
如果手机使用otg的话,我看到手机会给otg 从机(F070)充电。但是我想用F070的板子给手机充电,不知道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A:
手机充电,提供5V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板上就是输出5V。我是担心otg模式下,手机也输出5V给从机供电,会不会充不进去电啊

网友B:
你只提供电源电就行了,数字信号断开

网友C:
usb这块不太明白

网友D:
到底是什么结果啊

网友E: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F(2019-10-13):
因该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