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_GPIO_WritePin类似函数

楼主(2019-09-13):
例如用HAL_GPIO_WritePin给A0低电平后,在给A1低电平结果两个都是低电平。有没有能够像51一样覆盖的函数,知道的麻烦回复下.

网友A:
单独操作好了,又不会影响

网友B:
逻辑位操作

网友C:
你应该是逻辑位操作的,没有覆盖原来的,你直接赋值操作

网友D:
同样用这个函数对A1位进行置位或清零就好,不影响别的位。
void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网友E:
可以写置位或清除寄存器, 可以不影响其他位的

网友F:
不太清楚这个 估计还是楼主代码处理的不好

网友G(2019-10-13):
估计是楼主代码的问题

网友H:
还不如自己写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