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

楼主(2019-09-13):
stm32f4的开发板,发现设置外部晶振时钟时晶振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

网友A:
一打开XT1晶振出错标志位OFIFG就自动置位

网友B:
低频晶振是否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查电路

网友C:
这个是硬件问题引起的,检查下你的晶振焊接及晶振是否损坏..

网友D: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C:
更换晶振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问题

网友E:
看看技术手册  是不是单片机晶振调用设置出错   这些都要仔细查一查

网友F:
那就是硬件上晶振有问题的呗。

网友G:
OFIFG是不是那个标志晶振有故障的那个寄存器

网友H:
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I:
纯粹的硬件问题

网友J(2019-10-13):
说明你一直有中断发生啊

网友K:
因为一直有新的错误发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