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环境下,程序只能编译和load

楼主(2019-09-13):
用ccs进行开发的时候,程序在硬仿真环境下是可以仿真,都很正常。但是若在若仿真环境下,程序只能编译和load。之后,在执行go main操作时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A:
你敢不敢说是啥错误提示

楼主: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Invalid Destination port address in the trp The Trp ignored .. QCOMP sent Destination Address 0x1b3f018 Requestor is CACHE Invalid Destination port address in the trp The Trp ignored .. QCOMP sent Destination Address 0x1b3f000 Requestor is CACHE Invalid Source port address in the trp The Trp ignored .. QCOMP sent Source Address 0x1b3f000 Requestor is CACHE

Can\'t Run Target CPU: SIM may not be in stable state, Advisable to correct the error before Running。

网友B:
卸载ccs和仿真器驱动试试

楼主:
重新安装ccs和仿真器驱动后,情况依旧。

网友B:
去掉gel文件后呢

楼主:
去掉gel文件后,错误也没有解决。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C:
没有添加.gel文件吧

网友D:
看下软件的兼容性的吧,没啥的多调试几次的。

网友B:
重新多检查下仿真软件的配置的吧。。

网友E:
这个也多检查下的吧,,单步调试的看到哪里出现问题的啊。

网友F:
多研究下方针下载环境的吧。

网友G:
用DSP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H:
地址线可以连接多个芯片呀

网友D:
嗯,不要用io代替地址线,

那样你编写程序会不方便

网友E:
地址线是可以复用的   一般不建议楼主去占用io口   这样是资源的浪费

网友E:
而且从驱动编写的角度来说难度人为加大了    你自己再参考参考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I:
这些问题  在日常设计中都会遇到   主要还是从电路设计难度以及驱动编写难易方向去考虑   用多了  慢慢就有经验了  呵呵

网友J:
DSP的地址线时能否用DSP的I/O口与芯片的地址线相连, 编程时, 先字 IO 口输出要的地址, 虽然麻烦一些, 但也是可行的办法.

网友K:
连其它IO也可以啊,只是这样会浪费IO,另外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C:
另外地址线也可以并在一起啊,通过片选区分设备;

网友A:
可以,只要模拟时序没问题就行。

网友D:
综合参考楼上几位的意见,是可以实现的,不过需要多做些功课的。

网友L:
IO模拟肯定没问题,看你的速度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