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计DSP的PCB板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楼主(2019-09-13):
设计DSP的PCB板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网友A:
电源的布置

网友B:
时钟的布置

网友C:
还有电容的布置

网友D:
P3.2是什么信号?

网友E:
终端电路

网友F:
看哪种了     具体的接口具体分享    原理图设计很重要
原理图中包括一些外设的分配和引脚的分配   实时要为画PCB的方便性考虑
画PCB时也要注意走线  保护   匹配等问题

网友E:
时钟电路选择

网友G: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E:
PCB的设计的方面的前面很多人都有分享的哈

网友H:
求高速DSP的PCB抗干扰设计技术?

网友I:
尽量使用DSP片内的PLL,降低片外时钟频率

网友J:
未用的输出引脚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K:
DSP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

网友L:
信号在高速PCB板上沿传输线传输时可能会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H:
电源, 地线的考虑不周到而引起的干扰,会使产品的性能下降

网友H:
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

网友M:
最好是保留地层的完整性

网友N:
传输线和接收端的阻抗 匹配

网友O:
采用多层板既是布线所必须的

网友L:
布线拓扑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网友H:
对于dsp芯片怎么进行pcb设计

网友K:
要设计高效的DSP系统,就应该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

网友I: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吧

网友J:
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入引脚,则作为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处理,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网友O:
要合理的选择层数来降低印制板尺寸,充分利用中间层来设置屏蔽,实现就近接地

网友N: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在各自区内布线

网友M:
PCB板上的走线可等效为串联和并联的电容、电阻和电感结构。

网友H:
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

网友H:
把电,地线所产生的噪音干扰降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