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计一个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

楼主(2019-09-13):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字,能

楼主:
怎样确定性能?

楼主:
还有就是选择周边元器件?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

网友A:
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

网友C:
建议先在simulator上模拟

楼主:
嗯,还没定呢

网友D:
那先在simulator上模拟模拟吧

楼主:
好吧,共同努力,先结贴了

网友E:
无线wifi图像传输技术

网友F:
算法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G:
无线视频监控?

网友H:
大多数无线技术能够提供无压缩视频

网友I:
监控用的视频格式h.264压缩率

网友E:
串口摄像头是一款具有视频采集和图像压缩功能的

网友E:
低带宽图像快速传输已成为视频压缩的 难题

网友J:
目前无线图像传输能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K:
TFT显示应该可以的。

网友L:
30帧/秒这个速度够呛能够实现的。

网友G: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E:
采用无线AP桥接的方式,用n个接力点

网友F:
目前最好的压缩算法可以参考JPEG算法

网友L:
使用的是DSP处理器吗?

网友K:
图像的质量是主要的问题了

网友J:
无线摄像头怎么传输图像

网友E:
在尽可能低的存储情况下获得好的图像

网友E:
内含有拍图控制、视频捕捉、图像数据采集、JPEG图像压缩

网友I:
新一代视频压缩标准H.264。

网友H:
需要参考JPEG的相关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