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结构体定义查找

楼主(2019-09-13):
这种方式定义结构体变量怎么找到结构体在哪里定义的  struct netif gnetif;

网友A:
什么软件啊?
一般有查找功能的

右键GO TO DEFINE

网友B:
Keil编译后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C:
需要编译后才可以定位的,要不然找不到。

网友D:
独立变量可以这么做,结构体的没试过。

网友E:
不好形容啊

网友F:
很多地方都会有啊

网友G:
可以转到定义啊

网友H(2019-10-13):
可以直接找到定义的地方的

网友I:
用快捷键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