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一个12VDC输入的防浪涌和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9-09-13):
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资料做的这个电路。
首级防护使用压敏电阻和陶瓷气体放电管,次级防护使用TVS和自恢复保险丝。
输入12V,负载电流在1.5A以下。
MOS防反接参考的是[TIDA-00982](http://www.ti.com.cn/cn/lit/df/tidrmp8/tidrmp8.pdf)的电路图。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伟林电源 :MOV串到电路里,平时怎么导通啊?没电流啊。
mov串联到电路里面。

网友A:
这个mos反接貌似不能正常工作吧?

DS确实是反接的,通过体二极管建立Ugs。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是这种线路,以后提问题,最好标清楚in  out  否则,很容易造成误解。
看二楼 的貌似就看错了哦,把VCC当成输入了,把+12V当成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是这种线路,以后提问题,最好标清楚in  out  否则,很容易造成误解。
看二楼 的貌似就看错 ...

嗯嗯,是应该标清楚更好。其实标题已经说了是12V DC输入。

网友C:
啥负载类型? 通电瞬间有多大浪涌电流?

负载是一个EC20 4G模块核心板+一个MCU。12V经过保护电流到VCC,再通过一个DCDC转5V。

网友D:
如果输入电源的功率比较足,而VCC接的负载电容又比较大(比如470uF或以上),则上电瞬间很可坑AO3401会过流烧坏。

负载是一个EC20 4G模块核心板+一个MCU。12V经过保护电流到VCC,再通过一个DCDC转5V。没有接大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是这种线路,以后提问题,最好标清楚in  out  否则,很容易造成误解。
看二楼 的貌似就看错 ...

VCC为输入,也通,不防反。

不防反也就没意义

网友F(2023-02-25):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电源的功率比较足,而VCC接的负载电容又比较大(比如470uF或以上),则上电瞬间很可坑AO3401会过流 ...

这种上电有冲击电流的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