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

楼主(2019-09-13):
(无正文)

楼主:
包括模拟信号及高频信号?

网友A:
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

网友B:
还有就是电容滤波。

网友C:
都行楼上两位

网友D:
这是个丰富的问题  原理图设计最重要

网友E:
原理图设计时考虑电源选项 滤波  控制器参考设计

网友A:
layout设计时考虑叠层 屏蔽 阻抗  板材  电源分割 器件摆放等很多问题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下来可以详细探讨

网友G:
这个从PCB设计阶段就要考虑的

网友H:
对干扰源进行屏蔽并接地,衰减干扰信号对外部的影响

网友I:
信号线路尽量远离动力电路

网友J:
能通过措施尽量减少降低

网友K:
消除时钟抖动时必须地。

网友L:
可用带通、带阻滤波器去除干扰

网友H:
前级使用有源低通放大电路

网友H:
可以增加屏蔽线

网友M:
加滤波措施

网友N:
高通滤波电路。

网友O:
用电磁屏蔽可以降低电磁对外的辐射干扰

网友I:
良好的有效的接地可以保证信号不受和少受干扰

网友H:
对容易被干扰的元件进行屏蔽,或者采用防干扰设备及材料。

网友O:
多级滤波,基本上就会只剩下20Hz的信号了。

网友K:
通过电容和线圈吸收。

网友N:
滤波器在当今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L:
可采用限幅电路减少干扰。

网友M:
尽可能避开干扰源

网友H:
并上0.1的电容和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H:
原电路接上Y电容接地,EMC低频部分能过

网友J:
阻尼可有效地降低和减少瞬变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