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楼主(2019-09-13):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

网友A: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B:
以保证同步啊

网友C:
是啊,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楼主:
推荐时钟芯片SD2068

网友D:
如果对复位什么的也有要求,就不仅仅是时钟芯片了,可能还需要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E:
嗯,来保证上电掉电时的时序问题。

网友F: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G:
1分多的时钟芯片很多啊    或者用TI的LMK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