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编写代码容量

楼主(2019-09-13):
MPLAB里显示占用PROGRAM的容量是以 words 为单位,请问换算成字节是乘以2吗

网友A:
要看你程序空间是多少位的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你使用器件对应的Datasheet, 里面的memory章节, 了解 一下指令架构占用跟byte之间的关系..

网友C:
PIC的word都不是2字节吧,很多是14bit

网友D:
楼上说对了,你要看你选用这个单片机是怎么定义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