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cs运行时停留在启动界面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9-09-13):
ccs运行时停留在启动界面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不加ram也应该可以进

楼主:
那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B:
你的故障会不会是操作系统有了问题

网友C:
找一台干净的机子试试

网友B:
对,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A:
具体说是该ccs调试界面的死机了,直接关掉该调试程序的,重新启动的吧。

网友D:
启动界面停止可能内存不够用了。

网友E:
你使用的是CCS哪个版本?

网友F:
是不是载入什么模块出错了, 比如 JAVA 系统,  仿真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