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优化对么

楼主(2019-09-13):
DSP优化
void backGroundUpdate(unsigned char *img_b, unsigned char *img_f, float rate)
{
int i,pixelsNum=height*width;
for(i=0;i<PIXELSNUM;I++,IMG_B++,IMG_F++)
*img_b=(unsigned char)((1-rate)*(*img_b)+rate*(*img_f));
}

楼主:
优化后代码:
void backGroundUpdate(unsigned char *img_b, unsigned char *img_f, float rate)
{
int i,pixelsNum=height*width;
int r=(int)(rate*(1<<10));
for(i=0;i<PIXELSNUM;I++,IMG_B++,IMG_F++)
*img_b=(unsigned char)(((1<<10-r)*(*img_b)+r*(*img_f))>>10);
}

网友A:
看不懂啊

网友B:
这个看在什么平台上吧,如果是在定点处理器上,肯定后面的代码效率要高不少的。

网友C:
用定点来做运算工,肯定要比浮点高非常多性能的

网友D:
现在流行使用C语言,浮点运算对于电工们是很遥远的事啊。

网友E:
用C编译器的优化功能

网友F:
DSP算法优化有哪些参考资料

网友G:
代码指令的并行是软件自动优化得到的吗?

网友H:
指令之间能否并行主要是依据内核资源和指令间是否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来决定的。

网友I:
编译器的汇编优化

网友E:
要想做汇编优化,第一步可以考虑从写线性汇编指令开始

网友E:
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 器

网友J:
如果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还是有优势

网友K:
如何优化 DSP 功率预算

网友L:
DSP算法关键在于移植和优化

网友E:
相对于汇编语言而言,对编码者的要求低不少。

网友E:
可以在程序级的基础上大大提高算法的性能

网友I:
asm代码能被优化吗

网友F:
DSP和FPGA哪个更好点

网友H:
把你的C源码经过CCS的C编译器后生成的汇编语言(ASM文件)来改是现实的

网友G:
什么是合适的DSP

网友L:
对于DSPc6000系列,可以采用IQmath库函数

网友K:
指令系统针对数字信号处理有哪些优化

网友J:
针对一般的应用开发,C是最好的 选择。

网友E:
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 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