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芯片定时器Tog翻转输出波特率给串口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13):
在配置串口,外面有波形进来,里面的中断流程也没问题,也把给串口1提供波特率的定时器调到需要的波特率了,但是就是在SBUF里收不到要的数据!所以请教各位TOG翻转输出波特率给串口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脚的电平翻转作为波特时钟源给串口吗?那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外部连线?还是原本内部就有连接?

网友A:
对L110/F003/F005,Uart的通信时钟来自TIM。已内部完成连接。
Demo中的例程可直接使用。建议配置好后先从TXD输出信号试试。
void Uart_Ini( void )
{
        M0P_SystemCtrl->PERI_CLKEN = 0XFFFFFFFF;   //ENABLE ALL PERI CLOCK
        //将p35 / p36 设为uart0
        M0P_GPIO->P35_SEL = 0X03;
        M0P_GPIO->P36_SEL = 0X03;
        P35_SetOutput();
        P36_SetInput();

        //CONFIG uart0
        M0P_UART0->SCON_f.SM01 = 0x01;  //mode1
        M0P_UART0->SCON_f.DBAUD = 1;          //双倍波特率
        M0P_UART0->SCON_f.TB8 = 0;          //8bit
        M0P_UART0->SCON_f.REN = 1;     //tx rx enable

        //ocnfig Timer0
        M0P_TIM0->ARR = 65536 - 13;        //115200->13
        M0P_TIM0->CNT = 65536 - 13;
        M0P_TIM0->CR = 0x02;                 //timer0 mode2
        M0P_TIM0->CR |= 0x01;                 //timer0 start run

}

void Uart_SendByte( uint8 TxByte )
{
        M0P_UART0->ICR = 0x05;
        M0P_UART0->SBUF = TxByte;
        while( M0P_UART0->ISR_f.TI==0  );
}

uint8 Uart_RecvByte( uint8 *pRxByte )
{
        if( M0P_UART0->ISR_f.RI == 0X00 )
        {
                return( 0X00 );
        }
        else
        {
                M0P_UART0->ICR = 0x06; //CLEAR RI
                *pRxByte = M0P_UART0->SBUF;
                return( 0X0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L110/F003/F005,Uart的通信时钟来自TIM。已内部完成连接。
Demo中的例程可直接使用。建议配置好后先从TX ...

DEMO中的例程直接用不了 需要跳线什么的,仿照那个例程写了一个,收发倒是可以进行,就是收跟发的数据都很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MO中的例程直接用不了 需要跳线什么的,仿照那个例程写了一个,收发倒是可以进行,就是收跟发的数据都 ...

Demo 的例程需要跳什么线?
你说的收发数据有问题,是不是你用了模式3?模式3是需要软件奇偶校验的,你可以换成模式1试试

网友C:
我也没听过   同问

网友D:
对这块不太了解

网友E:
demo为什么还需要跳线?

网友F(2019-10-13):
TOG翻转输出波特率给串口? 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
功能给UART_RX的GPIO 可以接到内部Timer的capture mode,可以进行自动UART波特率识别。方便客户使用,您是不是误解了这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