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功耗模式3后功耗还是很大

楼主(2019-09-13):
主函数中只有LPM3一句话,没有对外围任何器件做操作

网友A:
IO口需要设置成输出,高低电平都可以。

网友B:
即便没有设置外设,也不能保证电路上面没有漏电流啊

网友C:
一般悬空的I/O引脚设置成输出低。

网友D:
I/O引脚接了其他器件的,依据情况设定。

网友E:
功耗应该和手册上锁说的功耗差不多。

网友F:
外设工作还是需要很大的功耗的。。

网友A:
在低功耗模式  需要考虑漏电流问题  这个是个很隐秘的问题

网友G:
如果对低功耗要求很高  那外围元器件选择相对来说需要严格一点

网友H:
设置成输出高电平的我看看的,也试验下。。

网友I:
低功耗模式3了还有120uA的,的确很大

网友J:
看下外围电路的,还有那个供电的芯片的,看是不是点消耗在那的

网友I:
外围模块是不是得关闭呢

网友K:
这个还需要注意IO口的控制设置的

网友L:
IO口有漏电流的,这个需要注意设计避免

网友B:
120uA是从哪个位置测量的?有没有去掉供电的LDO的静态功耗?

网友I:
电路也要注意,以及各种不用的外设。

网友M:
io口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N:
多大的功耗啊